[应用相关] 8-ESP8266 SDK开发基础入门篇--编写串口上位机软件

楼主(2020-08-15):
https://www.cnblogs.com/yangfengwu/p/11087558.html

咱用这个编写 ,版本都无所谓哈,只要自己有就可以,不同版本怎么打开
https://www.cnblogs.com/aliflycoris/p/8005955.html

作者:杨奉武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dfc4530e3ef4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楼主:
C#API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dotnet/api/?view=netframework-4.0

楼主:
放几个文本显示

楼主:
放个下拉框,用来选择串口号

楼主:
各复制出来

楼主:
把串口拖上来

楼主:
做一个功能,软件启动的时候把电脑上所有的串口号显示到
string[] ports = 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获取电脑上可用串口号

楼主:
看一下控件的ID
comboBox1.Items.AddRange(ports);//给comboBox1添加数据
comboBox1.SelectedIndex = comboBox1.Items.Count >0?0: -1;//如果里面有数据,显示第0个

楼主:
如果电脑上有可用串口,会显示

楼主:
现在控制串口打开和关闭,,,,,,,改改按钮显示的哈,,,
让它默认显示打开

楼主:
忘了...先设置下有可选择的波特率
写上常用的

楼主:
设置下默认显示的

楼主:
if(button1.Text =="打开")//如果按钮显示的是打开            {

                try//防止意外错误                {

                    serialPort1.PortName = comboBox1.Text;//得到comboBox1显示的串口内容serialPort1.BaudRate = Convert.ToInt32(comboBox2.Text);//得到comboBox2显示的波特率内容serialPort1.Open();//打开串口button1.Text ="关闭";//按钮显示关闭                }

                catch (Exception)

                {

                    MessageBox.Show("打开失败","提示!");//对话框显示打开失败                }

            }

            else//要关闭串口            {

                try//预防串口有问题了,实际上已经关了                {

                    serialPort1.Close();//关闭串口                }

                catch (Exception)

                {

                }

                button1.Text ="打开";//按钮显示打开}

楼主:
现在优化一个地方

就是串口本来连接着电脑,然后拔下来了,或者重新来了个串口,咱检测下串口热插拔,然后重新更新下显示
https://blog.csdn.net/woshidaniu/article/details/44044093

楼主:
开始上菜了哈,,
protectedoverridevoidWndProc(ref Message m)

        {

            if(m.Msg ==0x0219)//设备改变            {

                if(m.WParam.ToInt32() ==0x8004)//usb串口拔出                {

                    string[] ports = 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重新获取串口                    comboBox1.Items.Clear();

                    comboBox1.Items.AddRange(ports);

                    if(button1.Text =="关闭")//咱打开过一个串口                    {

                        if(!serialPort1.IsOpen)//咱打开的那个关闭了,说明拔插的是咱打开的                        {

                            button1.Text ="打开";

                            serialPort1.Dispose();//释放掉原先的串口资源comboBox1.SelectedIndex = comboBox1.Items.Count >0?0: -1;//显示获取的第一个串口号                        }

                        else//热插拔不是咱打开的那个                        {

                            comboBox1.Text = PortNameCopy;//默认显示的是咱打开的那个串口号                        }

                    }

                    else//没有打开过                    {

                        comboBox1.SelectedIndex = comboBox1.Items.Count >0?0: -1;//显示获取的第一个串口号                    }

                }

                elseif(m.WParam.ToInt32() ==0x8000)//usb串口连接上                {

                    string[] ports = 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重新获取串口                    comboBox1.Items.Clear();

                    comboBox1.Items.AddRange(ports);

                    if(button1.Text =="关闭")//咱打开过一个串口                    {

                        comboBox1.Text = PortNameCopy;//默认显示的是咱打开的那个串口号                    }

                    else                    {

                        comboBox1.SelectedIndex = comboBox1.Items.Count >0?0: -1;//显示获取的第一个串口号                    }

                }

            }

            base.WndProc(ref m);

        }

楼主:
这个是系统自带的函数

关于那些值,,,我是自己监控的....

现在大家自己测试热插拔哈

楼主:
写的够多的了...放到下一节接着写

https://www.cnblogs.com/yangfengwu/p/11087618.html

楼主:
作者:杨奉武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dfc4530e3ef4
来源:简书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