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测DSP指令周期

楼主(2020-08-15):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测DSP指令周期的吗?sysclock=6.67ns,怎么通过IO口测出来nop执行时间是60多ns呢?

网友A:
程序有吗

楼主:
MOVL        XAR0,#GPBSET+1        ;TEST
MOV        *XAR0,#01E0H
NOP
MOVL        XAR0,#GPBCLEAR+1        ;TEST
MOV        *XAR0,#01E0H

网友B:
仿真调试一下

网友C:
一条特殊的DSP指令就能完成好几条指令能完成的工作

网友D:
大部分指令的指令周期等于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E:
在芯片的手册都会给出

网友F:
TMS320C28x DSP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v. F)

网友G:
C指令的操作汇编后可能不是1对1的关系。

网友H:
如果CPU频率配置为150MHz,那就是1/150us

网友I:
首先你得说明是哪一款DSP

网友J:
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

网友C:
这个DSP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F:
使用示波器测量吧。

网友K:
不同的芯片也不同吧。

网友L:
MS320系列芯片的指令周期已经从第一代的200ns降低至现在的20ns以下。

网友I:
每个 系列不尽相同。

网友M:
每条指令都有执行的周期数

网友N:
它的主频是多少

网友O:
TI的TMS320C6000系列,如果主频时钟是100MHz, 其最大执行能力是800MIPS。八个单元全部并行执行八条单周期指令!

网友F:
手机测试的不是很正确的。

网友H:
http://www.ti.com/product/TMS320F28335/technicaldocuments

网友H:
可能得考虑到你的指令从哪儿取指

网友H:
可以通过iO翻转测试频率。

网友L:
这个指令周期的是一定的

网友P:
这个跟主频率也事项关系的吧。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这么多哈

网友Q: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配置系统时钟为PLL

网友Q:
这样配置是50M对吧?

网友R:
对,差不多

网友Q:
另外如果使用PLL的话是不是和外部晶振接多大频率都没关系了,都是从200M开始分频,我这么理解对吗?

网友S:
一直不知道像这样的文档到哪儿去找

网友T:
什么资料

网友Q:
就是各种常用芯片的一些配置啊什么的

网友U:
这个还需要倍频分频设置的

网友V:
对应着头文件看看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都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W:
这个还得看下你的主晶振接的是多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