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求推荐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20-08-15):
项目要求用国产单片机,以前是用msp430的,求推荐,内设需要有DMA,最少2-3个UART串口,1个ADC,1个DAC,不需要其他太多功能,哪个系列或型号功耗最低?有没有最小系统板可以用来开发?
另外开发环境和仿真器用什么?手里有JLINK V10
温度要-40~85℃或更好

网友A:
不要DAC的话,030 130 136 很实惠。
最小系统板TAOBAO上就用
开发环境,ARM都一样,,  JLINK - STLINK - NULIN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DAC的话,030 130 136 很实惠。
最小系统板TAOBAO上就用
开发环境,ARM都一样,,  JLINK - STLINK - N ...

谢谢,但项目里需要DAC,有相应的型号吗?不用考虑价格

网友A:
L072 L073 F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