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机库 怎么仿真

楼主(2020-08-15):
把电机连接上,我想仿真怎么操作

楼主:
如果操作不好是不是会把硬件烧掉.  我看见main.C 文件,中有    #ifdef DEBUG         ,我在这个文件中#define
DEBUG              , 这种情况下仿真,是不是就不会烧掉硬件?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网友A:
直接实际跑一下看看

网友B:
仿真不会,用过。

网友C:
电机的还真没用过

楼主:
现在能申请电机套件吗

网友D:
淘宝可以买到的

网友E:
点仿真没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