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到大学的过渡关键----微积分

楼主(2020-08-15):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教科书上是没有微积分的,直到大一才开始初步接触微积分,感觉有点晚了。

中学和大学最大不同,恰恰是微积分知识大量应用。导致中学时可能是学霸,到了大学一旦反应慢点,接受不了微积分思想,直接从学霸变成学渣。

电路理论中的电容电感伏安特性,就是用微积分定义的,物理学中的机械运动也是用微积分表达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简单地先学好微积分,自动就能学好电路和物理了,实际上,从微积分的最基本定义,到实际用微积分建模,中间是要有个过渡的。
由于缺乏基本的过渡,很多人感觉到极度不适用大学的考虑问题方式。

用微积分进行数学建模,相比较于中学方法,是超级高效,最根本的秘密就是取极限。
先看泰勒定理:

式中的δ是指较小的变化。

请注意:一旦取极限,δx会变成微积分学中常见的dx,而且(δx)的高阶项趋于零,可以忽略不计。

忽略高阶项,就得到了全微分公式:

那么这个dP是什么意思?

在Q0点附近表面上的切平面方程为:

和dP方程对比,知道dP就是切平面上有限偏移。

楼主:
最最麻烦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书籍---如电磁学、数学等,进行数学建模的时候,直接使用近似表达式的,中间没有过渡,大多数大二学生都看不懂。

例如电磁学中求旋度的公式时,直接给了个表达式:

大多数人要先蒙圈一下。

网友A:
应该先讲 极限 吧

网友B:
      切割函数,然后取极限,基本理论容易懂,实际应用上是这种思想变种,确实有点难,大多数只能,嗯,这样,这样,嗯,结论是这样。。。。

网友C:
变和不变的桥梁就是极限,极限懂了,高等数学也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