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使用错误的正弦波振荡器判据!!!

楼主(2020-08-15):
2020年了现在,国内很多重点大学,还在用错误的巴克豪森判据,给学生讲正弦波振荡器原理:

本论坛N年前就讨论过了,巴克豪森判据,是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
当然了,在特殊条件下,可以瞎猫碰到死耗子,巴克豪森判据可以是充分条件。

所以,使用巴克豪森判据推导电路起振条件,是错误的!!!!!

国外众多教科书都修正这个问题了,国内还不改???

反驳证据太多了,不胜枚举!!!
例如我去年给的一个电路,振荡条件是环路增益=29/30<1!

楼主:
关于如何使用波特图判断闭环放大器的稳定性,不少人挺迷糊,表现在单单记住了结论:有相位裕度/增益裕度!!!!

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受这个叫TIM的系列稳定性**影响,很多人就记住了交点斜率为-1的准则。
这个系列**,占据各大论坛榜首:

楼主:
要说波特图稳定判据,先看看什么叫闭环网络函数,以及1/k:

以反向放大器为例:

稳定判据要想有效(有相位裕度),先要检查下面三个前提条件:

如果违反前提条件,即便相位裕度有180°也是不行的。

符合前提条件,还要看三点:除了常见的相位裕度、增益裕度,还要看过剩相位:

如果在增益大于1时,相位多次穿越-180°,那么当穿越偶数次时,系统是稳定的;奇数次时是不稳定的!!!!

言而总之,那奎斯特稳定判据是充要条件,不管是巴克豪森,还是波特图判据,都不是一定成立的,难以决断的时候要找奈奎斯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说波特图稳定判据,先看看什么叫闭环网络函数,以及1/k:

以反向放大器为例:

为什么这样?

楼主:
教材上类似的说话,换成更直接的判断,否则,要**什么正穿越、负穿越,一会就绕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材上类似的说话,换成更直接的判断,否则,要**什么正穿越、负穿越,一会就绕晕了。

没学过这些东西,还是不太懂。曾经装收音机n次,在板子上用电容把后级和前级搭起来,明明是负反馈却叫了起来,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负反馈却震荡。后来看了波特图明白了原来是随频率变化相位发生了变化,在某个频率负反馈就成了正反馈。
      你这个回复虽然不太懂,但是只是由看波特图换成了奈奎斯特判据,并没有真正回答为什么两次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教材上类似的说话,换成更直接的判断,否则,要**什么正穿越、负穿越,一会就绕晕了。

Ac(s) = Ao(s)/(1 + Ao(s)*F(s))   闭环增益  , Ao(s) 开环增益

| Ao(s)*F(s) | = 1 时, 也就是在穿越频率处,相位远离-180度就可以了,实际种应用中保证在穿越频率fc处以-20db/10倍频穿过 ,一般有45度的裕量就可以了;
幅度裕量10db就可以了,0db到在-180度处的增益的差值就是幅度的裕量
开关电源环路补偿就是按这个去补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c(s) = Ao(s)/(1 + Ao(s)*F(s))   闭环增益  , Ao(s) 开环增益

| Ao(s)*F(s) | = 1 时, 也就是在穿越 ...

但是,奈奎斯特说4楼那种情况没事。x大使用了奈奎斯特的结论,却没有说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新版模拟设计教材,新加章节来重点讲解奈奎斯特稳定判据,可见这个知识点的重要性。
波特图之类的判据一旦不好使,找它就行,当然了,研究的是线性电路,非线性要用李雅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