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传感器的信号存储和处理

楼主(2020-08-15):
c5505对于传感器的信号存储和处理步骤?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你的问题吧

楼主:
我现在有一块tmsvc5505的板子 和两个传感器 传感器是RS485的接口,传感器大概是1M波特率,它需要一个同步信号,过程是传感器把加速度的数据传给dsp, dsp先储存 然后再作信号处理,我想问的是外围电路设计的建议

楼主:
我还想知道储存数据以及数据处理还有给同步信号时间的协调编程

网友A:
我也有个DSP 5505的问题,就是DSP和仿真器连接的问题

网友B:
那你们可以讨论讨论了

网友A:
是啊,我想知道编程的大概实现步骤。

网友A:
以及从传感器获取的数据是适时地,你了解吗

网友C:
mark一下,这个问题不太懂

网友A:
已经搞定,呵呵

网友D:
传感器的外围电路设计?不外乎电源控制,总线通讯的吧。

网友E:
如果数据量大的话,是不是得外加存储芯片的

网友B:
shell 编程  能不能对变量进行运算啊?

网友F:
Bash 肯定是可以的,其他的不清楚。

楼主:
可以下一本bash的书看看。

网友B:
问了个人,可以

网友B:
多谢,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