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美丽的HK32F030M(HK32S003)

楼主(2020-08-15):
这种美丽也许只是一时,也许可有一世。为啥要打上括号,因为我手里的只有括号中这个型号HK32S003,验证的也只是这个,希望手上有芯片HK32F030M型号的坛友也能验证一下是否美丽存在。
说了这些还没提到的主题,美丽的缘由来自。。。HK32S003的RAM其实是4Kbyte的,是的,这就是真相。请将keil中的ram设置从0x800改为0x1000,然后大胆的使用后面这2Kbyte的美丽色彩吧,希望这一抹美丽能让大家的程序拥有更多的灵魂

网友A:
哦 。玩阴的啊。

网友B:
没有得到官方承认的,即使样板上能用4K,也不敢在量产上用啊。

楼主:
怎么说呢,这种福利其实stm32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103是128K的flash,030有32K的flash,101有usb,stm8s003的eeprom有640b等等,而且福利还都一直长期存在,所以既然给福利了就利用上呀,啥时候收回福利了就老实按手册办呗。另外航顺官方的例程中有个ledinram,看看是怎么设置的ram呢,手动掩嘴笑

网友C:
HK32F030M测试可用

网友D:
还有这种好事?感谢分享

网友E(2021-01-14):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这种福利其实stm32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比如103是128K的flash,030有32K的flash,101有usb,stm8 ...

楼主是否有hk32s003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我找了航顺的官网,没发现这个型号的MCU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否有hk32s003的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我找了航顺的官网,没发现这个型号的MCU ...

HK32S003就是HK32F030M,前期丝印是HK32S003,后面丝印改成了HK32F030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HK32S003就是HK32F030M,前期丝印是HK32S003,后面丝印改成了HK32F030M

感谢解答

楼主:
HK32F030M这个芯片是真的很适合学习m0单片机,学习成本也很低,X宝上可以很便宜的买到(1元多点还包邮),配合上CMSIS-DAP(可以用低价的bule pill小板写入CMSIS-DAP 2.0固件带串口功能,也可以用更低价的ch551g小板写入CMSIS-DAP 1.0的固件)可硬件仿真也可串口调试,随带说一下HK32F030M最小系统自己做的话直接把芯片焊接到20针转接板上就可以杜邦线连接CMSIS-DAP用了,一个外围原件(稳压、复位、退耦统统省了)都不用装,是的连GND和VCC之间的104退耦电容都可以不用装也能工作(当然仅供学习时图个制作方便参考,做项目可不能这样玩,要丢饭碗),实在是太接地气,都到地底,底裤都不用穿了

网友G:
还是建议按照官方数据手册上的来比较稳定,老老实实按照官方的走才是王道,这个尝试是留给高手的。

网友H:
楼主,果然是高手,太厉害了。不错,不错的。

网友I:
楼主是高手,楼主是高手。哈哈!!!

网友J:
HK32S003的RAM其实是4Kbyte的,本来是2k的吗,还是它是1k的

网友:
厉害,还可以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