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需要吗?

楼主(2020-08-15):
汇编读单片机端口引脚需要先写一条指令将端口置1,C51需要吗?

网友A:
看看C51的反汇编后的汇编程序

网友B:
没有将要读引脚的端口置1的汇编指令啊

网友C:
估计编译器没有那么智能,知道你要读端口状态然后生成端口置1的指令。需要在C程序中先把端口置1,然后再读。

网友D:
不过51的端口默认状态是1,如果没有置零的操作直接读就行了。

网友E:
先写1的目的是让引脚客观,由外部输入来决定引脚是0是1,而且引脚还不能是推挽模式,必须是输入模式或弱上拉模式,这样读进来才准确
这就像领导干部一样,不能封闭起来自己想当然,要谦虚听听别人的意见

网友F:
安全起见,还是加上吧,反正也耗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G:
编译器不会,自己操作吧。

楼主:
可是我在使用过程中却发现我没这么做也行的耶。。。

网友B:
没有深究过这个问题 一般我都会先设定为输入口

网友E:
51没有输入一说,就是拉高,度状态

网友B:
不是每一次都要
如果已经是要1的话就不需要了

网友F:
5楼正确,书本上写的也是复位后为FF,绝大多数情况直接读就可以了

网友G:
IIC之类的通讯才是需要读之前先置1

网友A:
后面读再多次也不需要重新置1的,不管它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H:
51默认IO输出都为1,所以你不把它之前置0的话,是不用置1的。

网友E:
和编译器无关;是硬件上的特点;

网友I:
一般用到的端口,需要设定IO口,默认为1.

网友C:
是的,51单片机在读端口时要置一。楼主可以去看下单片机的IO结构

网友D:
51准双向口   P0口当普通IO口时想读引脚数据需先向引脚写1

网友F:
不是每次读之前都要先写1,只有之前写了0的才需要。

网友G:
如果你要做模拟iic之类的,可以在为了时序比较正确,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加上置1的操作

网友H:
因为8051复位后端口就是输出1的准双向口

网友B:
你不写1只作输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看新片构造,

网友C:
做双向IO时,需要

楼主:
明天再说吧,多谢大家啦

网友E:
SJMP $和DJNZ R1,$究竟什么意思

网友I:
补充下DJNZ那句主要用于做短延时。

网友C:
SJMP $:原地跳转.
DJNZ R1,$:R1内容减一,不为零,原地跳转.

网友D:
这是汇编中的知识吧, $是当前地址的意思,常看到的是SJMP $

网友F:
好像是单片机上的。
DJNZ是用来控制循环次数的,比如:DJNZ 10H,del

网友B:
$是当前地址的意思,常看到的是SJMP $,表示原地踏步。。。

网友G:
SJMP 应该是无条件跳转吧。。。。。

网友A:
这是个汇编语言程序句子吧 如果R1=!0,那么就继续将R1减1后再执行这条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