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些函数重复定义了

楼主(2020-08-15):
使用V210时老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原来是在它给的源文件里面有些函数重复定义了。。

网友A:
那就删除一个。

网友B:
在F2802x_asmfuncs.asm里和F2802x_usDelay.asm都定义了_DSP28x_usDelay:函数;F2802x_asmfuncs.asm和F2802x_CodeStartBranch.asm里面都定义了code_start:。还有例程里面的cpu_timer有个函数CLK_enableAdcClock(myClk),可是在F2802x_Adc.c里面根本就没有定义,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定义的,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C:
为什么在不同文件中要重复定义一个函数,还有带F2802X与不带F2802X的源文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D:
_DSP28x_usDelay:函数是一个单独的文件呀?

网友E:
controlSUITE V210里面的例程,一般都是一个单一的C文件啊,没有.asm文件。

网友F:
将其中的一个删掉试试

网友G:
在库里面没有么?
找找看delay的函数

网友G:
函数的重定义的这个在调试的时候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H:
函数重复定义的问题很好解决的,在该函数的头文件中采用extern的声明下

网友I:
全盘搜索一下

网友J:
交给会的人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