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把上臂的D端接在一起和下端的S端接在一起时Vgs的电压会有一突起电压

楼主(2020-08-15):
用TL494驱动IR2110做全桥,切换频率100K

关于所有的Vgs波形
在我还没把上臂的D端接在一起和下端的S端接在一起的时候
测试Vgs的波形很好·

把上臂的D端接在一起和下端的S端接在一起时Vgs的电压会有一突起电压

网友A:
是不是死区问题呀

网友B:
有波形图吗?

网友C:
驱动MOS管的电路是怎么做的,有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C:
四个Vgs的波形应该是对的吧?

楼主:
ch1和ch2是下臂两个Vgs
ch3和ch4是下臂两个Vds

楼主:
为何下两臂Vds波形(红色框框那段)
波形是乎不正确

楼主:
Vds没有和Vgs反向呢??

网友D:
是不是电路出现延时   有可能是MOS管  开通时间不对  导致的

网友E:
没有看见突起的波形, 可能是变压器电流续流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