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这个传递函数为何一定是错的!!

楼主(2020-08-16):
有个有普通的正电阻R和C组成的网络,具体电路构成未知,元器件参数未知,但是如果有人推导出传递函数为下式,就一定是错的,为何???

上式的p=jw

网友A:
当w=0 , Z趋向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w=0 , Z趋向无穷大

这个太容易反驳了:

w=0,趋向于无穷大不行吗??

网友B:
教材上通常将讲,分子多项式的幂次要小于分母多项式。假设分母多项式阶次小于分子多项式阶次,反变换以后会得出其能量为无穷大,这显然是实际物理系统所不能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材上通常将讲,分子多项式的幂次要小于分母多项式。假设分母多项式阶次小于分子多项式阶次,反变换以后会 ...

书上说分子和分母的最低次数,只能相差1,具体说起来说有+1、0和-1三种情形。

所以不违反这个说法。

网友:
当w=-4 , Z=无穷大,

当w=0 , Z=无穷大,

有两个极点,

楼主:
零极点不交替,使用普通的RC,无论电路架构、元件参数如何,都不可能设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