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基于AutoChips 7801x开发板的OLED屏显示

楼主(2020-08-16):
OLED屏是一种小巧的显示器件,特别是I2C接口的OLED 屏更能节省I/O口资源。本次使用的是一款0.91'的单色OLED屏,它比常规的OLED屏要长且窄,故更适于显示信息和参数,也更适于用在便携装置上。
若采用AutoChips7801x开发板来驱动它可使用开发板上的JP9接口来连接,其中SCLK连接PB13,而SDIN连接PC4,所产生的显示效果如图所示。
定义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OLED_SCLK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B,GPIO_PIN13, GPIO_LEVEL_HIGH);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B, GPIO_PIN13,GPIO_LEVEL_LOW);

#defineOLED_SDIN_Set()  GPIO_SetPinLevel(GPIOC, GPIO_PIN4,GPIO_LEVEL_HIGH);
#defineOLED_SDIN_Clr()  GPIO_SetPinLevel(GPIOC,GPIO_PIN4, GPIO_LEVEL_LOW);

显示效果图

引脚的功能配置函数为:
void LCD_GPIO_Cogfig(void)
{
       GPIO_SetFunc(GPIOC, GPIO_PIN4, GPIO_FUN0);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13, GPIO_FUN0);

       GPIO_SetDir(GPIOC, GPIO_PIN4, GPIO_OUT);
       GPIO_SetDir(GPIOB, GPIO_PIN13, GPIO_OUT);
}

OLED屏初始化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LCD_GPIO_Cogfig();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mdelay(800);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1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2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9,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Clear();
}

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汉字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no)
{
         uint8_t t;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no][t],OLED_DATA);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no][16+t],OLED_DATA);
          }
}

网友A:
谢谢分享【基于AutoChips 7801x开发板的OLED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基于AutoChips 7801x开发板的OLED屏显示】

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