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瓶车闪光器不用555?

楼主(2020-08-16):
电瓶车闪光器就是转弯时让灯一闪一闪的。用 555 的话只要再加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再加个功率器件。
下图是实际的闪光器电路。从成本角度来说,灰框里的都可用 555 芯片代替了。
请问厂家不用 555 的原因何在呢?

网友A:
厂家肯定经过成本核算,认为这种电路成本低,可靠性好才会选用。

网友B:
哪个成本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肯定经过成本核算,认为这种电路成本低,可靠性好才会选用。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 555 也很便宜,而且焊点少、PCB 面积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过。但是 555 也很便宜,而且焊点少、PCB 面积小。

车载MCU的一个IO口配合一个MOS管就能解决闪光灯,最重要的原因是555的电路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载MCU的一个IO口配合一个MOS管就能解决闪光灯,最重要的原因是555的电路成本高。 ...

555 芯片,零售 3.8元 10 个包邮。买1 K  的话单价应该能到 2 毛钱吧?不含运费。

网友D:
注意传统机械闪光器是串联在灯回路里的,要兼容传统的接线,电子式闪光器也必须串联在灯回路里,555之类的双稳态电路可无法这么接线。

网友D:
如果闪光器直接接在电源与地之间,灯接在闪光器的输出与地/电源之间,那么这类闪光器反而必须用双稳态之类的电路,555就成为可选方案之一。

一切由接线方式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