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1封装的10uf电容

楼主(2020-08-16):
有批量能采购到的0201封装的10uf电容吗?耐压4V,X5R

网友A:
10uf能做到0201吗?这么牛X?等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B:
村田可能有

网友C:
应该是设计时搞错封装了,有错就改好了,即使可以采购到,价格肯定很贵了。

楼主:
官网上最大做到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设计时搞错封装了,有错就改好了,即使可以采购到,价格肯定很贵了。 ...

改进设计项目,小型化

网友D:
提高贴片密度而不一定要器件小型化

网友E:
估计悬,0402的才可能有。

网友F:
估计是国产的,你想贴什么容量都可以

网友:
采购会想干掉设计者的

网友G:
非要10uF吗  4.7不行?2.2不行?

网友H:
可以考虑放两个0201  4.7uF的啊,小型化不至于多一个0201也放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悬,0402的才可能有。

0402的10uf很常见,已经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放两个0201  4.7uF的啊,小型化不至于多一个0201也放不下吧。

这个考虑过

网友I:
在mouser的过滤器里试了一下,选择10uF容值时,0201的封装选项是灰的不能选的,大概是很难找了。4.7uF的有0201的,加上4V、X5R的限制,就剩一个了,价格嘛。。。3块多一个,还没库存,生产周期30周。。。这就是明摆着不让你用啊。。。估计其他电子商城的情况也差不多。
干硬件的,往往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各种折中,不能为了单一目的而牺牲其他。就算有0201/10uF的,成本呢?采购周期和采购难度呢?维护性呢?都得考虑。
我们以前一直用0402/10uf的陶瓷电容,但有一次有个板子的有一颗这个料短路了。我们一直怀疑是因为封装太小,陶瓷电容MLCC的那种结构在同样封装下做大容值是不是比较困难?比如交错的两极之间内部距离更近,更容易在外力作用或者生产不良的因素下短路?(都是通过一点粗浅的认识猜的,没有认真查证。)所以我们现在凡是用到10uf陶瓷电容的地方,都尽量用0603封装的了。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在手机上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在手机上的 ?

是一个摄像头模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mouser的过滤器里试了一下,选择10uF容值时,0201的封装选项是灰的不能选的,大概是很难找了。4.7uF的有0 ...

mouser上的肯定贵,现货市场样品价也就几毛钱一个

楼主(2023-12-16):
最后还是用的0402的10uf,不过最近看到有些国产的0402 22uf的MLCC电容,电压可以做到10V,10uf的可以做到16V;感觉真的是遥遥领先了

网友J:
不常用的件价格必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