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MD文件在通过仿真器运行时是用的哪些

楼主(2020-08-16):
CMD文件在通过仿真器运行时是用的哪些

楼主:
烧写的时候是用的哪些

网友A:
具体什么片子

楼主:
2809_RAM_lnk.cmd和2809.cmd文件哪个是在仿真器运行的时候用的,还是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B:
cmd 文件是内部存储器空间的配置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09_RAM_lnk.cmd和2809.cmd文件哪个是在仿真器运行的时候用的,还是他们有什么区别。
...

RAM_lnk.cmd是调试(debug)用的,在RAM中运行,掉电后程序丢失
另一个是调试好后烧到flash里用的,掉电后程序不丢,但flash可擦写次数少,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