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NV32F100的彩色OLED屏显示

楼主(2020-08-16):
常规的OLED屏多是单色显示器件,即使是双色屏也首行是一种色彩,其它行是一种色彩。本次使用的是一款16位色的彩色屏,因此其色彩表现力十分丰富,适于为小型便携式装置的显示器。
1. OLED屏字符显示
1)OLED屏与NV32F100的连接关系如下:
     SCLK --- PE0
     SDIN ---PE1
     RST  --- PE2
     DC   --- PE3
     CS   --- PE5
     BLK  --- PE6
2)为进行显示定义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OLED_SCLK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0);  // clr PE1
#defineOLED_SCLK_Set() GPIO_PinSet(GPIO_PTE0);

#defineOLED_SDIN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1);   // din PE0
#defineOLED_SDIN_Set() GPIO_PinSet(GPIO_PTE1);

#defineOLED_RST_Set()   GPIO_PinSet(GPIO_PTE2);  // rst PE2
#defineOLED_RST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2);

#defineOLED_DC_Set()    GPIO_PinSet(GPIO_PTE3);  // dc PE 3
#defineOLED_DC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3);

#defineOLED_CS_Set()     GPIO_PinSet(GPIO_PTE5);  // dc PE5
#defineOLED_CS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5);

#defineOLED_BLK_Set()   GPIO_PinSet(GPIO_PTE6);  // dc PE6
#defineOLED_BLK_Clr()   GPIO_PinClear(GPIO_PTE6);

3)OLED屏初始化函数为:
void Lcd_Init(void)
{
OLED_RST_Clr();
delay_ms(20);
OLED_RST_Set();
delay_ms(20);
OLED_BLK_Set();
LCD_WR_REG(0x11);
delay_ms(100);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62);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6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LCD_WR_REG(0xC5);  /*VCOM*/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29);
}

4)汉字显示函数为:
void LCD_ShowChinese(u16 x,u16 y,u8 index,u8 size1,u16 color)
{
       u8 i,j;
       u8 *temp,size11;
       if(size1==16)
       {
         temp = Hzk16;
       }
       if(size1==32)
       {
         temp = Hzk32;
       }
       LCD_Address_Set(x,y,x+size1-1,y+size1-1);
       size11=size1*size1/8;
       temp+=index*size11;
       for(j=0;j<size11;j++)
       {
              for(i=0;i<8;i++)
              {
                     if((*temp&(1<<i))!=0)
                     {
                            LCD_WR_DATA(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ACK_COLOR);
                     }
              }
              temp++;
        }
}

2. OLED屏图片显示
1)图片显示函数
void LCD_ShowPicture(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nt i;
         LCD_Address_Set(x1,y1,x2,y2);
         for(i=0;i<1600;i++)
         {
                     LCD_WR_DATA8(image[i*2+1]);
                     LCD_WR_DATA8(image[i*2]);
         }
}

2)显示主程序
int main (void)
{
    u8 i;
    float t=0;

    sysinit();
    cpu_identify();
    RTC_ConfigType  sRTCConfig;
    RTC_ConfigType  *pRTCConfig = &sRTCConfig;
    pRTCConfig->u16ModuloValue = 9;
    pRTCConfig->bInterruptEn   = RTC_INTERRUPT_ENABLE;
    pRTCConfig->bClockSource   = RTC_CLKSRC_1KHZ;
    pRTCConfig->bClockPresaler = RTC_CLK_PRESCALER_100;
    RTC_SetCallback(RTC_Task);
    RTC_Init(pRTCConfig);

    GPIO_Init(GPIOB, GPIO_PTE7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0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1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2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3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5_MASK, GPIO_PinOutput);
    GPIO_Init(GPIOB, GPIO_PTE6_MASK, GPIO_PinOutput);
    Lcd_Init();
    LCD_Clear(WHITE);
    BACK_COLOR=WHITE;
    delay_ms(100);
    while(1)
    {
                     LCD_ShowChinese(28,0,0,32,RED);
                     LCD_ShowChinese(60,0,1,32,RED);
                     LCD_ShowChinese(92,0,2,32,RED);
                     LCD_ShowChinese(20,40,0,16,RED);
                     LCD_ShowChinese(36,40,1,16,RED);
                     LCD_ShowChinese(52,40,2,16,RED);
                     LCD_ShowChinese(68,40,3,16,RED);
                     LCD_ShowChinese(84,40,4,16,RED);
                     LCD_ShowChinese(100,40,5,16,RED);
                     LCD_ShowChinese(116,40,6,16,RED);
                     LCD_ShowString(0,60,"1.44 TFT SPI",RED);
                     LCD_ShowNum1(104,60,t,5,RED);//ÏÔʾСÊý
                     t+=0.01;
                     delay_ms(1000);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10,0,"LCD_W:",RED);
                     LCD_ShowNum(70,0,LCD_W,3,RED);
                     LCD_ShowString(10,20,"LCD_H:",RED);
                     LCD_ShowNum(70,20,LCD_H,2,RED);
                     for(i=0;i<4;i++)
                     {
                            LCD_ShowPicture(i*40,40,39+i*40,79);
                     }

                     delay_ms(1000);
                     LCD_Clear(WHITE);
      }
  }

3)运行效果
运行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