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C20发送字符以0x1a结尾如何处理

楼主(2020-08-16):
我最近在用STM32上做EC20的程序,没有使用透传模式,以为透传模式无法确定数据是否发送成功,如果想查询网络状态还需要退出透传模式,查询完再进入透传模式,感觉比较麻烦。
所以使用了直接传递模式,但这个模式是以ctrl+z结束,对应十六进制就是0x1A,那如果我的数据流中包含0x1A的话,那么后面的字节不是无法发送出去了,不知道各位是如何解决的。

请问 固定长度,每次必须发送想相同的长度的内容 给 ec20才能 正确上传到服务器么

楼主:
还是自己回答下吧,感觉只能发送固定长度或者换用透传模式了。

网友A:
一般来说,你发送的指令都是字符串,不用担心是和ctrl进行冲突。
如果你发送的是不规则的数据,你接收端也是需要做校验的,你还可以把你的数据进行处理,使之不要出现ctrl+z,所以,这种问题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