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 Eclipse IDE

楼主:
这是一款基于GD32位通用MCU的自定义Eclipse IDE,同时支持基于RISC-V内核的GD32V系列以及基于ARM内核的GD32F系列和GD32E230系列MCU产品的开发和调试。
以下为该IDE的获取链接和提取码,欢迎大家积极下载使用,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回复提出。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Q4mNFQ4oc9koU0UF5Ffw
提取码:8eni

下载下来是个压缩文件,解压后包含一个IDE文件夹,打开IDE:

其中eclipse即IDE所在目录:

其中Tools包含一些开发所需工具:

Eclipse是基于Java平台运行的软件,为了能够使用Eclipse,必须先确保电脑中已经安装JDK。Eclipse软件本身为绿色软件,无须安装。点击eclipse.exe可执行文件即可启动Eclipse。
以下简单介绍创建GD工程的步骤:
在菜单栏中,点击File->New-> Project:

选择新建C Project

选择创建GigaDevice RISC-V C Project,右侧编译链会自动关联GD RISC-V MCUToolchain

或者选择GigaDeviceARM C Project,右侧编译链会自动关联GD ARM MCUToolchain

在模板配置向导页中可以选择不同型号的MCU(目前ARM只提供了E23x型号供测试),Code location可以选择“FLASH”或者“ARM”。选择完成后,可【Finish】生成相应的模板工程

模板工程创建后,默认打开GD C/C++视图。工程结构如下图所示,包含库文件,ld文件和基本的流水灯工程代码。

右击工程,选择项目属性

在弹出的窗口中,展开C/C++ Build 菜单,单击“Setting”,在右侧的Toolchain Settings 栏目中进行设置。GD Eclipse IDE已经默认配置了GNU MCU RISC-V Embedded GCC的编译链路径和GNU MCU build tools路径。
用户可以点击“Browse”按钮来选择其他的gcc和build tool路径,然后点击“Apply”按钮即可在编译时被应用。

TargetProcessor界面用于配置 GD MCU内核相关的编译参数。GD Eclipse IDE会根据工程对应的MCU选项,进行一些默认配置。

Optimization界面用于配置优化选项, Warnings界面用于配置警告选项,Debugging界面用于配置调试选项。GD Eclipse IDE默认配置了一些选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并结合自己所选的gcc编译链进行相关配置。

Includes界面用于配置工程编译所包含的头文件或头文件路径。GD Eclipse IDE默认配置了模板工程所需的头文件路径。

Symbols界面用于配置工程编译所需的宏定义。GD Eclipse IDE默认配置了模板工程所需的相关宏定义。

Output File界面用于配置生成的目标文件。用户可以通过勾选的方式自动生成listhexbinmap等文件。hexbin文件的生成,用户可以在other objcopy flags中输入其他配置属性来设置hexbin文件的生成;list文件,用户可以在other objdump flags中输入其他配置属性来设置list文件的生成;size文件,用户可以在other size flags中输入其他配置属性来设置size文件的生成。

GD RISC-V MCU C Compiler界面用于配置C文件编译的相关选项。在General配置页中,用户可以配置FlashRAM的起始地址和长度属性,这些选项对应于链接文件中memory的配置,用户通过修改此处配置来更新lds链接文件。

GD RISC-V MCU Linker 界面用于配置链接文件等连接相关选项。

GD RISC-V MCU Assembler界面用于配置汇编相关选项。

工程设置完成后,用户可选择编译项目,为了保险起见,建议先将项目清理一下。如图下图所示,在Project Explorer 栏中选中目标项目,单击鼠标右键,选择“CleanProject”。

单击菜单栏的锤子 按钮,或者右击工程选择“Build Project”开始对项目进行编译。默认编译生成一个elf文件。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生成hex、bin、list、map等文件。具体请之前的属性配置介绍。

选中目标工程,点击工具栏上调试配置图标 ,界面会弹出“Debug Configurations”窗口。双击“GDB General Debugging”项,创建新的调试启动配置,看到界面上该项下方出现了调试工程名称。

如下图,“GDB General Debugging”向导包含4个标签页,通过标签页可以修改运行或调试配置。点击“Debugger”标签页,如下图,切换“Debugger”,选择调试器为“GD-Link”或“J-Link”。若选择“GD-Link”,“GDBServer”在“GDLinkGDBServer”和“Openocd”中选其一。当选择“Openocd”,若调试工程的芯片内核为“RISC-V”,“Exe Location”为“0.10.0-12-20190722-0746”文件夹下的exe路径。若为“Cortex-M23”内核,选择“0.10.0-10-20190319-0648”文件夹下的“openocd.exe”路径。如果是“GDLinkGDBServer”,选择“GDLinkGDBServer”文件夹下的“GDLinkGDBServer.exe”。另点击“Scan”按键,软件会通过连接的调试器读取目标芯片的内核ID,并显示在界面上。

若选择“J-Link”,“ExeLocation”为“JLinkGDBServerCL.exe”文件的路径,配置“Port”为2331。

在工具栏上,点击下图左侧的下拉菜单,选择“Run”,再点击绿色按键 ,可以以运行模式启动工程。在“Console”视图,能看到输出结果。

在工具栏上,点击下图左侧的下拉菜单,选择“Debug”,点击Debug按钮,可以启动调试。点击工具栏上复位按键 ,可以在调试中复位芯片。

在调试过程中,如果想查看外设寄存器值,可选择“Window > Show View > Other”菜单,然后点击“Debug”,选中“Peripherals View”,单击“Open”。

在“Peripherals View”,用户能修改寄存器值。在目标寄存器位的“HEX Value”列,输入新的值,然后按键盘上的“Enter”键,表示完成修改。如果修改成功,寄存器值和对应的位都会刷新。否则,若值未刷新,表示修改无效,可能是由于外设寄存器时钟未使能或者该寄存器位不能被修改等原因。

网友A(2020-08-16):
不知道GDLINK的仿真速度有没有改进,太慢了,已经申请沁恒的RISC_V开发工具了,下一步改从沁恒的CH32V103入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GDLINK的仿真速度有没有改进,太慢了,已经申请沁恒的RISC_V开发工具了,下一步改从沁恒的CH32V103入 ...

有改进,我用了下速度有提升

网友A:
刚才试探性的尝试了一下,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界面跟文档介绍的是驴头不对马嘴。之前的IDE虽然慢点,但是好歹GDLINK或者JLINK还能仿真的起来,这个倒好,直接玩连接失败,还仿真个屁啊。

网友A:
而且,我不知道写文档的人究竟对这个IDE了解多少,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做个视频出来,都比写这个没用的文档强啊。

网友C:
本来想用的,看评论一般啊

网友D:
感谢分享!
从0到1就是巨大进步,把挖苦,讽刺改为建议,鼓励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从0到1就是巨大进步,把挖苦,讽刺改为建议,鼓励更好。

呵呵,没有挖苦的意思,只是希望GD做的更好,GD的产品,我一直在用,效果也很棒,目前推出的VF103,因为是RISC_V,所以国人更加喜爱,本人也早早就买了两个版本的VF103的开发板外加仿真器,只不过公司提供的IDE太不友好,很难驾驭,复杂的一B,再加上仿真速度,比蜗牛还慢,GDLINK执行一条语句差不多3到10秒,没有办法用。JLINK速度好些,但是也有明显的延时。希望GD更加进步,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改进,我用了下速度有提升

我的GDLINK直接链接不上,而老版本的IDE没有问题,另外换JLINK也没有用,系统提示好像要正版的JLINK,我这个“山上”版的JLINK直接泡汤玩完,而老版本就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GDLINK直接链接不上,而老版本的IDE没有问题,另外换JLINK也没有用,系统提示好像要正版的JLINK,我 ...

我看了下里面的JLINK版本是V6的,是为了支持M23内核的E230系列,你不能用的原因,可能是你手里的JLINK是V8版本,你可以试一试替换TOOLS文件夹的JLINK工具到一个低版本
GD-LINK不能用的原因就不清楚了,你的GD-Link是板子上的还是3合1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里面的JLINK版本是V6的,是为了支持M23内核的E230系列,你不能用的原因,可能是你手里的JLINK是V ...

先谢谢老师,买的就是图片中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老师,买的就是图片中的板子。

老师不敢当,方便把你不能连接目标板的例程发给我吗?邮箱我打招呼发送给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不敢当,方便把你不能连接目标板的例程发给我吗?邮箱我打招呼发送给你了 ...

谢谢您了,目前我已经换沁恒的CH32V103方案了,GD这个不太想折腾了,还是要向您说声谢谢。

网友E(2020-09-15):
既然是基于eclipse的东西,能否做成像CDT那样的插件可以跨平台使用,现在还在用stm32的原因是它的生态非常好,IDE也是跨平台的(一样就是eclipse的玩意)。

网友A:
MounRiver Studio是支持GD32VF103编译的,也可以生成Hex文件,就是不支持GDLINK硬件仿真,估计后续会有支持的版本出来。

网友E:
说实在的,为什么都抓着eclipse不放,老实说实在觉得eclipse的敲代码效率是被vscode吊打的,开发个vscode插件可能更香?当然估计是因为没有相关开发基础?那个platformIO很响亮,不过实在占资源,也没必要。像xmake那种轻量级插件好多了

网友F:
做嵌入式软件开发的,貌似都喜欢用eclipse。

网友G:
这是一款基于GD32位通用MCU的自定义Eclipse IDE,同时支持基于RISC-V内核的GD32V系列以及基于ARM内核的GD32F系列和GD32E230系列MCU产品的开发和调试。

网友H:
国内最近做IDE的确实很多,RT-thread Studio汉化做的不错,建议GD原厂参考或者合作。

网友I:
可能我还是比较习惯于使用KEIL或者IAR,不,现在只有KEIL

网友J:
我好像也比较习惯于用keil,其它的好像搞不起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可能我还是比较习惯于使用KEIL或者IAR,不,现在只有KEIL

KEIL是ARM的,和RISCV算是竞争对手,支持这款RISCV内核的芯片的概率比较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好像也比较习惯于用keil,其它的好像搞不起来吧。

KEIL是ARM的,和RISCV算是竞争对手,支持这款RISCV内核的芯片的概率比较低

网友K:
在弹出的窗口中,展开C/C++ Build 菜单,单击“Setting”,在右侧的Toolchain Settings 栏目中进行设置。GD Eclipse IDE已经默认配置了GNU MCU RISC-V Embedded GCC的编译链路径和GNU MCU build tools路径。这个没有搞明白。

网友L:
谢谢分享~码字也是很辛苦的

网友M:
基于GD32位通用MCU的自定义Eclipse IDE

网友M:
RT-thread Studio汉化做的不错

网友N(2020-11-18):
请问楼主有330的工程吗

网友O:
开发完成之后,如何仿真呢?

网友N:
你好,请问有gd330的工程例子吗

网友P:
eclipse不愧是敲代码的福音啊

网友Q:
这款软件是可以直接进行仿真的吧,我还真的没有用过。不知道是否好用。

网友N:
楼主,有GD32的工程样例吗

网友N:
楼主,有GD32的工程吗

网友R:
RISC-V难道不能用MDK或者IAR这些吗?只能用开源的Eclipse IDE吗?

网友F:
不错,还是喜欢eclipse的风格。

网友B(2021-05-12):
引用 网友N:
楼主,有GD32的工程样例吗

在IDE里直接新建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开发完成之后,如何仿真呢?

支持JLINK和GD-Link仿真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有330的工程吗

目前的版本可以创建330系列的模板工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在弹出的窗口中,展开C/C++ Build 菜单,单击“Setting”,在右侧的Toolchain Settings 栏目中进行设置。GD ...

如果选用的是RISCV内核的GD32VF103系列的MCU的话,对应的编译工具已经配置好了,使用的是GNU MCU RISCV GCC编译器,如果有特殊需求需要更换编译器的话,可以在这里修改编译工具所在的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R:
RISC-V难道不能用MDK或者IAR这些吗?只能用开源的Eclipse IDE吗?

IAR已经支持GD32VF103的系列了,KEIL目前是不支持RISCV芯片的,毕竟竞争对手,以后应该也不会支持

网友S(2022-05-23):
楼主,你这eclipse里没有f103VET6,怎么加型号?

网友T(2022-09-20):
感谢!开源的IDE就很好,避免版权问题。就是debug效率还有待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