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步进电机 转速怎么做到4000转/分钟的

楼主(2020-08-16):
步进电机 转速怎么做到4000转/分钟的

网友A(点评):
步进电机要达到这个转速太难为电机了,步进电机通常用在1000rpm以下,速度高了,扭矩就没了,查电机的速度-扭矩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B:
找个转速能达到或者超过4000rpm的

网友B:
,然后每分钟发4000*(360/步进角)个脉冲

网友C: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好吧,我随便问问,结贴了啊

网友D:
这不是软件问题,   电机要做到这个转速,  确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