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查不出问题所在

楼主(2020-08-16):
TPS61028,输入3.6V(电流最大可到1A),输出设置为4.2V(调配电阻1M和135K,6.8uH屏蔽式电感最大电流1.2A,电容47uf/94uf、叠片/电解/钽电容都试过),空载下电压正常,3MA左右的LED也正常输出,但是负载稍微加大,10MA不到,电压马上下降到3.4v左右,PS端分别对地、对电源试过,结果几乎一样,实在查不出问题所在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换个芯片?芯片的焊接质量怎么样?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问题是否解决了,如何解决的,谢谢了
补上我的电路图,输出电压为3.9V,C1与C2为瓷片电容,C3使用钽电容

网友C:
1.C1用叠片电容。2.电路要紧凑。

网友B:
由于是调试,是自制的单面电路板,这个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么

网友C:
1.5M改为150K;220k改为22K

网友D:
要注意:主频是600KHz,电容要用PC主板上拆下来的。

网友D:
这个是需要用到比较器的设计的,到了一定的阈值的自然就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E:
6.8MH不要当6.8UH?!

网友B:
谢谢指点,我试试看看。当时考虑到文档中如果R4<200K,需要在R3上并联电容,因此选用大电阻。

网友B:
目前使用的是6.8uH的电感,饱和电流为2.75A

网友D:
这个难道是负载过大造成的?先定下的,我下去差些资料的看看的吧

网友F:
叠片电容?什么是叠片电容

网友D:
模拟电路上的问题一般还是需要慢慢调试的

网友G: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