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模拟开关,3通道的

楼主(2020-08-16):
找一款模拟开关,3通道的,信号最大电压100V,不知道有没有能够承受这么大瞬间电压的模拟开关,没有的话只能继续用继电器方案了

网友A:
那么大电压的不好找。使用信号继电器也是一个办法,或者用mos管

网友B:
几乎没有  上多路IGBT模块吧

网友C:
100V的模拟信号通过,那么供电也要考虑是大电压,这得多钱呀,你还是用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V的模拟信号通过,那么供电也要考虑是大电压,这得多钱呀,你还是用继电器吧。 ...

额 主要继电器体积大,想缩小板子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V的模拟信号通过,那么供电也要考虑是大电压,这得多钱呀,你还是用继电器吧。 ...

传感器有两个模式 目前用的高压激励,推荐个耐压低点的也行,我这边试试低压扫频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有两个模式 目前用的高压激励,推荐个耐压低点的也行,我这边试试低压扫频的效果 ...

高电压的,去TI和ADI的官网找吧,价格吓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电压的,去TI和ADI的官网找吧,价格吓死你。

好的 我去瞄一瞄

网友D:
PhotoMOS 耐压有 400V 的,尺寸也不算大,湾湾产的也不贵

网友E:
振弦式传感器吗?建议低压扫频

网友E:
高压激振现在用的很少了,印象中高压也没有100V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振弦式传感器吗?建议低压扫频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激振现在用的很少了,印象中高压也没有100V那么高

刚接触这个 问了旁边的和我说高压激励的时候有100V

网友:
电压高的信号通过模拟开关,比电压低的信号通过模拟开关,

有一个好处 , 就是电压高的信号通过模拟开关,信号损失少。

假如信号的电压时100V,

模拟开关,无非就是三极管,MOS管,他们到导通电压300mV ,200mV

300mV ÷ 100V < 1%

相反,如果信号的电压只有 1V ,    300mV ÷ 1V > 10%

这个1V的信号很容易被三极管,MOS管的导通压降淹没。

也不是完全没有零件,去找找高压光耦,或者常用MOC3061 , MOC3041

网友F:
用mos管,背靠背

网友G:
有耐压600V的光耦开关哦
东芝的

网友H:
光耦开关 这个是正解

网友:
用MOS管吧,电压这么及其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