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样用烙铁吧LQFP卸下来

楼主(2020-08-16):
(无正文)

网友A:
刀头 堆锡

网友B:
一般都用热风枪这玩意  用烙铁  两把   相对来说容易点  呵呵

网友C:
热风枪首选

网友D:
对,还不容易 损坏焊盘

网友E:
用裸导线上锡,焊在器件四周,两个烙铁同时烫两边,一会就卸下了.土办法,没有热风枪和热板好.

网友F:
在四个边上依次熔个大锡球,然后轮流烫这四个锡球,搞个三四圈就下来了。拆芯片不要怕浪费焊料。

网友B:
用烙铁这样焊,估计会把线路板上的铜线烫下来的

网友G:
这个在没有热风枪的条件下非常实用的,不过感觉元器件被拆下来后基本上就报废了

网友H:
还有啊,这样做的话一定要有耐心的,还是要注意焊盘的,焊盘很容易被损坏的

网友G:
一把刀型烙铁,开最大温度,把芯片四边加满焊锡,烙铁来回三圈左右,用镊子慢慢推,不能太心急,烙铁时间不能太久。。。焊下来,芯片也不会坏的。记得心要平静,不能急!

网友I:
用热风焊台吹下来,我见同事这么弄的,几分钟就拆下来了,很方便

网友J:
自己多练练,只听别人经验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动手后才能掌握的技术!!!

网友K:
电烙铁 容易弄坏了。

网友L:
网上有视频教程,用细铜丝把引脚跟焊盘分开,挺简单的,也很实用,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M:
你得用多个电烙铁同时加热的

网友N:
网上不过90 以后还可以接着用的。

网友B:
我一般用热风枪吹,但是临时在不具备热风枪的现场时我会使用吸锡绳配松香清除焊锡,用不锈钢细针配合热松香挑起引脚这样可以不伤PCB板的焊盘。

网友O:
用风枪当然可以轻松拆卸

网友P:
把粗铜丝拗弯成方形,刚好套在四边引脚上

网友Q:
将IC中间的某个脚单独的钩起来

网友R:
一不小心,焊盘还是会挂掉

网友E:
试一下漆包线或钢丝法

网友S:
四面都上完锡 就用铬铁 在四边不停的转

网友Q:
还是热风枪才是王道

网友T:
一把烙铁就能轻松拆下来

网友U:
还是风枪最好

网友V:
多拿几把烙铁,四边涂满锡

网友W:
从IC根部切断引脚,再清除焊盘上的引脚

网友X:
堆锡,有时候动用两支烙铁。

网友Y:
逐个分离引脚就行了。

网友Z:
最好用热风枪。

网友AA:
用一根结实的漆包线  一边一边的拖  拉就行,让引角与焊盘一个一个分离开

网友AB:
很快就能弄下来了

网友Q:
风枪吹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AB:
四面加锡,再调高烙铁温度,四面拖动

网友AC:
彻底溶化后镊子夹起

网友AD:
要是QFN就只能风枪了

网友U:
10s 热风枪。。

网友V:
脚割了再搞就简单了

网友AE:
如果LQFP48,刀头烙铁很容易拆下,风枪就更容易了

网友AF:
要多涂一坨的焊锡,如果要引脚多,如果下来的话也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