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是否必须进行复位操作?

楼主(2020-08-16):
MCU初始化完毕后,当外部输入开始信号时(开始按钮),进行顺序执行程序,持续十几秒;在执行过程中, 当外部IO输入停止信号时(停止按钮),需要停止顺序执行的程序,回到初始化状态。是否必须进行复位操作?

楼主:
若必须,28335软件复位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A:
没必要吧,收到信号后重新初始化不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停止正在运行的程序?不复位的话。

网友B:
收到停止信号之后,不继续执行原有程序了不就是停止了?

网友B:
我有个办法 不知合理不
你可以在停止信号到来之后使能看门狗
不知可行不

网友C:
TI支持论坛上给我的回复,也算是意见一致:

在结束按钮按下之后,如果要彻底的初始化(包括寄存器和相关全局变量),可以使用看门狗复位。看门狗复位信息可以查看TMS320x2833x, 2823x System Control and Interrupts reference guide.

网友D:
如果真的必须这样那就可以使用goto语句吧。

网友E:
其实,你直接break或者return返回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不用平凡的复位的就可以的。

网友F:
程序设计中只要不出现死循环的就可以的。

网友G:
这个倒不用的,可以让其进入低功耗状态的即可。

网友H:
楼上说的是,可以让进入到低功耗状态的,当有任务的时候再推出低功耗的。

网友I:
复位电路?

网友J:
这个最好执行下复位操作的

网友K:
一把来说,重新复位下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