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3 非DMA 多路ADC采集

楼主(2020-08-16):
官方资料太少,手册和参考代码都没有关于一次采集多路的介绍,又不想用DMA,我就自己摸索了一个办法和大家分享,简单粗暴了点,有更好的办法请赐教!
初始化代码(局部)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开GPIO时钟
                //端口配置这里只贴一个通道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Output spe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 mod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启用ADC时钟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PRESCARE = ADC_PCLK2_PRESCARE_16;                     //ADC prescale factor ADC预分频系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Single_Period ;                      //将ADC模式设置为连续转换模式/或单周期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 data right-justified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 ADC外部触发源,用于常规通道转换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4,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通道注入组规则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5,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9,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4,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ADC_TempSensorCmd(ENABLE);  //内置温度,14通道
    ADC_Cmd(ADC1, ENABLE);

手动软件启动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定期查询方式获取4路AD值
if(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0)
         {
                ADC_ClearFlag(ADC1, ADC_FLAG_EOC);
                puiADData[4]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2428)&0xFFF;//直接取地址
                puiADData[5]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242C)&0xFFF;
                puiADData[9]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243C)&0XFFF;
                puiADData[14] =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0012450)&0xFFF;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再次启动转换
                printf("[4]=%d,[5]=%d,[9]=%d,[14]=%d\r\n",puiADData[4],puiADData[5],puiADData[9],puiADData[14]);//打印结果
             }

网友A:
楼主不错,这个方法也很实用,能不能把你的Printf()函数共享一下,我用官方的例程不能用,STM32,51的程序放进来也不能用。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这个方法也很实用,能不能把你的Printf()函数共享一下,我用官方的例程不能用,STM32,51的程序 ...

//添加printf,需要在项目里的Target里勾选Use MicroLIB
//再添加如下代码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SendData(UART,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ART->CSR & UART_FLAG_TXEMPTY));
return (ch);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添加printf,需要在项目里的Target里勾选Use MicroLIB
//再添加如下代码
int fputc(int ch, FILE *f)

好的,谢谢!

网友A:
兄弟,刚才用你的函数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发送16进制数据是正常的,printf()使用没有输出。你改了底层串口驱动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刚才用你的函数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发送16进制数据是正常的,printf() ...

抱歉,有几天没看了,回帖晚了,我没改底层,你不会忘了#include <string.h>吧,没声明头文件编译不会报错,就是没打印输出,

网友B:
直接寻址的方式,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方法用的很巧妙,适合使用。

网友C:
代码很详细

网友D:
楼主的想法不错的,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网友E:
这个帖子很棒帮,顶起来。不错的。

网友A(2021-04-01):
楼主,请问一下你这个直接取址的地址在哪里可以查到?数据手册上没有讲到吧?

网友F:
为什么不用DMA方式呢?不理解。

网友G:
为什么楼主不用DMA操作呢?DMA多快,还省事。

网友H:
每日要进步,要加油

网友I:
十分感谢楼主的分享,确实是不错的资料。

网友J:
DMA的ADC还是很棒的。一直使用。

网友K(2021-05-23):
这个操作很强

网友L:
感谢分享,其实用DMA的话 能更快更简单一些

网友M(2021-07-20):
我也是DMA用的少,学习了

网友N(2021-08-27):
楼主可以把完整的串口函数发一下吗 我移植了官方历程 打印出来的好像不太对

网友N:
引用 楼主:
抱歉,有几天没看了,回帖晚了,我没改底层,你不会忘了#include 吧,没声明头文件编译不会报错,就是没 ...

为什么我加了string.h  收到的全都是十六进制的数据,没有字符串打印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我加了string.h  收到的全都是十六进制的数据,没有字符串打印出来呀 ...

芯片都买不到,市场上全是炒货的,放弃吧

网友O:
这样玩会不会MCU的CPU资源会变紧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