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单片机只能识别前8个元素

楼主(2020-08-16):
程序中的数组单片机只能识别前8个元素

楼主:
code unsigned char   Data1=[12][32]
{
0x08,0x20,0x08,0x24,0xFF,0xFE,0x08,0x20,0x0A,0x20,0x02,0x10,0x3F,0xF8,0x02,0x10,
0x02,0x10,0x22,0x18,0x24,0x16,0x44,0x12,0x08,0x10,0x10,0x10,0x20,0x50,0x40,0x20,//su
0x10,0x04,0x10,0x84,0x10,0x84,0x10,0x84,0x54,0xA4,0x52,0x94,0x52,0x94,0x90,0x84,
0x10,0x84,0x10,0x84,0x10,0x84,0x10,0x84,0x20,0x84,0x20,0x84,0x40,0x04,0x00,0x04,//zhou
...
。。。。。
。。。。。
。。。。。
}
编译都没有错误,但是以显示到Data1=[9][32]就开始乱码了,程序确保没有问题,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A:
8*32 正好是 256.
看来和编译后生成的代码有关.

网友B:
MOVC A,@A+DPTR, 如果以 A 为偏移, 只能寻址 256字节.

楼主: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C:
C不存在这个问题,应该是索引变量是u8型导致的,改为u16即可

网友D:
二维数组,里面的值应该再加一维吧
unsigned char a[][] = {
    {}, {}, ...  {}
}

网友E:
是啊 !

应该用这种写法!

二维数组,里面的值应该再加一维吧
unsigned char a[][] = {
    {}, {}, ...  {}
}

网友F:
一般的 字体文件 这种应用比较多!

网友G:
Data1=[9][32]越界了
Data1=[9][32-1]

网友G:
引用 楼主:
code unsigned char   Data1=[12][32]
{
0x08,0x20,0x08,0x24,0xFF,0xFE,0x08,0x20,0x0A,0x20,0x02,0x10,0 ...

Data1=[9][32]越界了
Data1=[9][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