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ET6+DP83848的问题

楼主(2020-08-16):
带我的师傅以前画了STM32F407ZET6+DP83848的板子,我写了程序测试,程序是对的,我模仿他的板子画了之后导入程序发现,跑马灯能运行,但是以太网的程序没反应,跑马灯能跑说明32的部分没问题,以太网跑不通说明DP83848部分有问题,查了好几遍找自己哪里焊的不对,发现焊的貌似都没问题,现在怀疑是不是DP83848烧了或者坏了,有没有啥方法测试DP83848有没有坏,或者说测试下32和DP83848之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看一块芯片有没有坏,可以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那一档,然后表笔一边对地,另一边挨个点芯片各管脚,正常的话导通压降应该在0.7V左右

网友B:
如果有剩余的正常同类芯片,可两块芯片对比测试看看

网友C:
你使用的RMI还是MMI模式?

网友D:
首先检查下PHY芯片的地址设置对了没有(Rx管脚上的电阻决定PHY芯片的地址),通过STM32去读取PHY起存器的地址(读取0地址和1地址就行了),看看读回来的数据,如果堵回来的数据全是0xFF,那能有可能PHY设置的地址和你认为的地址有冲突

网友E:
如果读取寄存器看起来是正常的(可以对照DP83848数据手册去看),用电脑ping一下 开发板的ip,用示波器去看看RX3~0以及相应的数据或者时钟管脚有没有跳动的波形,如果波形看起来是在跳动的,那么说明PHY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再看看 PHY芯片输入的时钟是25MHz(通常用25MHz)的晶振还是直接通过STM32 的PA8管脚MCO输出的,如果是用的MCO管脚输出的话,请确保该管脚输出的是25Mhz

楼主:
我用的是RMII的模式,所以用的是外部供给50M晶振,现在是PING不同

网友G:
ping不通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PHY芯片的Tx管脚有没有发送波形,不管STM32是否接收到

网友H:
示波器看看有没波形

楼主:
好了好了,是50R的电阻虚汗了

网友I:
以前程序可以,重画板子不行;
就是硬件问题了,板子画错了或虚焊或芯片问题;

不过解决了就好;

网友J(2020-11-18):
学习不止境,我这边可以提供STM32F407ZET6 测试哦
icbest#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