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为何建议用上拉电阻而非下拉电阻

楼主(2020-08-16):
设计按键的时候,按键断开时,给单片机加高电平好,还是低电平好呢。我看到不少开发板设计的是高电平,按键合上后,接地,电平拉低。我可以反着设计不???

楼主:
我还有个疑问,降低MCU的工作电压能不能降低功耗。我看数据手册上也没对这方面有明确说明。

网友A:
你当然可以反着设计,用上拉电阻,让常态是高电平,用下拉电阻,常态位低电平。

网友B:
因为多数的MCU提供的是上拉电阻,才有这种经典的方式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网友D:
降低MCU的工作电压能不能降低功耗。我看数据手册上也没对这方面有明确说明。

楼主(2020-11-13):
最近在一本电路设计书籍上找到了上下拉电阻的设计依据,一般默认为上拉电阻比较好,因为当外部存在干扰并耦合在下拉电阻上,易造成从低电平到高电平误动作。

楼主:
有些 STM32 会存在内部调压器,能让单片机正常工作的外部电压,都不会引起内核电压的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在一本电路设计书籍上找到了上下拉电阻的设计依据,一般默认为上拉电阻比较好,因为当外部存在干扰并耦 ...

请教下书名是什么?最近正好也想看看电路设计基础的书。
关于下拉是否可以降低功耗的事,反正我认识不少玩蓝牙的都说下拉是有利于降低待机功耗的,不过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只能说能省点电就省点。

网友F:
高电平抗干扰性能要好些

网友G:
上拉下拉都可以的。

网友H:
需要增加一个上拉下拉的电阻,才可以,哈哈!

网友I:
在按键去抖方面,我真的是焦头烂额的,没有办法整理。

最好用硬件防抖,加个滤波电容比软件防抖可靠的多

网友J:
如果要是出于功耗考虑的话,哪种方式都不好。

网友K:
肯定可以啊,IO口有上升沿中断响应,下降沿中断响应,或者边沿相应

网友K:
补充一下:这个看你设计需求,需要接上拉下拉电阻来确认状态

网友L:
可以没得问题。

楼主(2021-02-19):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书名是什么?最近正好也想看看电路设计基础的书。
关于下拉是否可以降低功耗的事,反正我认识不少 ...

抱歉,好久没看论坛回复了

电路设计工程计算基础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武晔卿 著
ISBN:9787121343711

楼主:
大家在使用按键中断的时候,注意加 电容 防止抖动,假如没有加,会导致单片机反复进入中断,严重的会死机。这种问题无法用软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书名是什么?最近正好也想看看电路设计基础的书。
关于下拉是否可以降低功耗的事,反正我认识不少 ...

这个问题我需要再看看书,有结果了会及时回帖

网友G:
高电平上拉抗干扰性能要好些

网友M:
无论上拉还是下拉,达到目的就是好的。

网友D:
黑猫白猫,能够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书名是什么?最近正好也想看看电路设计基础的书。
关于下拉是否可以降低功耗的事,反正我认识不少 ...

我这段时间看了不少资料,降低功耗主要与单片机引脚配置有关,与上下拉关系不是很大。具体的不同的芯片厂商有不同的说法

网友N(2021-06-19):
上拉和下拉,是都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用上拉呢?
应为上拉,更实用,更稳定

下来的话,你的IO,直接和VCC连吧?如果VCC异常,是不是直接串到你的IO脚了?
如果,你想输出低,那么你的输出和GND之间总是存在一个电阻,只是一两个数字信号的话,还好,如果使用的IO多呢?你要尽量保证它们在一个电位上

网友M:
还是根据实际的需要,如果要是高电平对你有利的话,就是上拉,如果低电平有利的话,就是下拉。

网友O:
一般都会使用上拉吧,下拉的情况好像不多的。

网友P:
能用就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Q:
上拉或者下拉都可以用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疑问,降低MCU的工作电压能不能降低功耗。我看数据手册上也没对这方面有明确说明。 ...

可以降低MCU的主频 这样会降低功耗

网友R:
建议上拉 是因为 抗干扰能好一点儿

网友S:
都可以用,IO配置好就行了

网友T:
可以减小MCU的驱动能力

网友U:
直接参考官方的建议就好了,都是经过锤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