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VBUS供电咨询

楼主(2020-08-16):
各位好:
         现在由关于USB VBUS供电的问题,需要大神帮忙解答一下;看了下别人写的USB2.0的中文规范,里面提到总线供电和自给供电两种供电方式,即:图一表示总线供电,图二表示自给供电;有如下问题:
1.图里面提到的VBUS是指来自上行USB端口(例如作为主机的USB_OTG或者其他主设备)总线上提供电源?还是指板上其他电源芯片提供的电源?即VBUS来源于哪里?

2.图中的调节器应该是指把VBUS上电压转换成需要的电压给到USB_HUB和下行端口的USB设备?且调节器和电流限制应该为同一个控制芯片/器件,对调节器输出给到USB_HUB和下行端口的USB设备电压过流做判断作用,并且在过流后由集线器控制器控制断开给USB_HUB和下行端口的USB设备的供电?
3.如果按照1点里面的VBUS来自上行端口USB主机,那VBUS是否是在D+/D-数据线上无通信时,主机控制VBUS的供电断开?

虽然知晓USB设备不管在那种方式下供电都可以保证工作,但是理解两种方式供电对后面的设计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最好把这两个图理解透!

网友A:
usb hub芯片的供电模式,楼主可以找找usb hub芯片,比如GL850G,看懂资料,你就明白了。注意两者的区别是上行VBUS的供电能力决定的,支持5port的供电就可以使用VBUS总线供电,否则需要自供电,给下行USB接口提供电源。一般USB端口都不支持输出5个端口的电流,设计时直接考虑自供电模式就好了,至少硬件上要支持。
1、上行接口是usb host,给slave设备供电。上行VBUS由上host接口提供。
2、调节器就是BUCK或者LDO芯片,将5V转成3.3V或者其他芯片需要的电源。USB的限流,找个相关芯片资料,配合850G,看看就明白了。
3、usb host供电的5V通常是默认就有的,和接口通信是否正常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