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电压是不是也会降低?

楼主(2020-08-16):
AD侦测是选内部电压做参考电压(VDD).假设我是锂电池供电,电压会降低,那么我的参考电压是不是也会降低?

网友A:
读出来的电压是不是就会不准?

网友B:
参考电压变了,你读出来的ad也变,反推的电压当然不准了

网友C:
建议增加一个恒压芯片作为参考电压

网友D:
内部参考电压(FVR)可以有几档选择:1.024V,2.048V,4.096V。对于单节锂电池供电,一般供电电压范围是4.2V-3V,最低的可能低至2.7V左右,再低的话,电池就需要进入欠压保护状态了。所以选择1.024或2.048V电压参考,在锂电池供电范围内这两个参考电压都是稳定的。

楼主是测什么电压?

网友E:
其实, 也可以先测一次内部FVR的ADC值, 然后再测一下被测信号, 然后就可以推算出来

网友F(点评):
对的!!非常棒的思路!

网友G:
当前被测信号的绝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