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除了接地,还能有什么特殊的用法吗

楼主(2020-08-16):
(无正文)

网友A:
你遇到什么了

楼主:
在AD转换公式中,用到了这个东西呀.

网友B:
可以接其他的电压,

网友B:
根据公式:
Digital Value = 4095 * ( Input Analog Voltage - ADCLO )/2.5 ,可以得出输入电压=(Digital Value*2.5)/4095+ADCL0

网友B:
接地,则ADCL0=0v

网友C:
我一般很少用的

网友D:
不用的管脚的可以不管的哈

网友E:
一般不用的话,不就是悬空的么?

网友F:
如果是关于AD采样的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差分采样的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