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为什么MDK中使用枚举类型做形参,必须要用#ifndef才可以

楼主(2020-08-16):
入下所示,定义一个枚举变量做形参,必须要在.h文件中,加入下面的定义才可以
#ifndef _LCD_DIS_H_
#define _LCD_DIS_H_

typedef enum
{
ThinAsii0613,
ThickAsii0813,
ThickAsii1224,
GB1213,
GB1616,
CUSTOM1213,
} FONT_TYPE;

extern void FontSet(FONT_TYPE Font_NUM,LCDBYTE Color);

#endif

.h文件中必须要加
#ifndef
#define
#endif

才可以,不然就会报错。报错提示如下:
..\LCD\LCD_Dis.h(10): error:  #101: "ThinAsii0613"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FONT_TYPE这个肯定是其他地方没法定义过的,我就是把他修改为其他的也是不可以。
里面的ThinAsii0613这些定义,我就是修改为百分比没使用的字符,也会报同样的错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种写法已经成为标准的固定形式了。防止在不同文件中重复包含头文件时,重复定义问题。也就是你的文件包含了这个头文件,又包含了另一个头文件,而另一个头文件中又包含了这个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写法已经成为标准的固定形式了。防止在不同文件中重复包含头文件时,重复定义问题。也就是你的文件包含 ...

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好的,可以不意味着不这么做就会报错呀。所以有点纠结,提示和实际差的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