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交流电过零检测芯片吗

楼主(2020-08-16):
有什么交流电过零检测芯片吗

网友A:
电流的检测一般转换为电压的检测

网友B:
可以用运放、三极管之类的分离元器件搭建一个,网上一大把,不复杂。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D:
不用隔离,MCU 与零线共地,火线串两粒电阻到 MCU IO 就可以检测过零点,反过来也可以。
需要隔离可以用 PC814 光耦 加几粒电阻检测过零点
要精确过零,就比较麻烦

网友E:
我见过用NE555的。

网友F:
一个光耦的事,还隔离。

网友G:
可以用光电固态继电器,可控硅输出,自带过零检测电路,在过零点启动,减轻电路的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隔离,MCU 与零线共地,火线串两粒电阻到 MCU IO 就可以检测过零点,反过来也可以。
需要隔离可以用 PC ...

网上有很多过零的检测方法,大部分精度不高,或过零检测抗干扰差,所以想找专用的过零检测IC

网友H:
可控硅调导通角调压,需要知道电压过零点。
最早是用两个TLP521,输入端反并,输出端并到一起接上拉,最好再接个史密特门。
后来才知道还有AC输入的,现在用的是EL354。

光耦的初级我这边一般都是用变压器,电压比较低,所以串个功率很小的电阻就可以。
偶尔没有变压器的,需要从220V直接取过零点,就需要串个功率很大的电阻,不只占地方比较大,而且发热严重。

据说,可以把电阻换成电容,这样就不需要大功率电阻,也不会发热了。
这个一直不是太确定,没试过。想请教一下大家,换成电容,测出来的过零点应该会移相吧?时间会差很多吗?

网友I:
之前做智能家居的时候为了得到体积小功耗低的电路,思考很久。
后来发现老外这个思路很不错,自己一直没能超越他。

您好!这个图源文件(出处)可以发下嘛,想详细了解下,谢谢了!邮箱2134756763@qq.com

网友I:
同一个思路另一种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之前做智能家居的时候为了得到体积小功耗低的电路,思考很久。
后来发现老外这个思路很不错,自己一直没能 ...

感谢分享,这个方案不错

感谢分享,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J(2021-10-27):
注意地板tyw发的图纸可控硅的触发象限是错误的,你们可以自己搜《双向可控硅的十条黄金规则》这篇文档,tyw的图踩到了应该避免的3+象限。这样会导致样品可能好用,但是量产大批量不好用,轻载好用重载不好用等等严重问题。

我找到microchip一篇应用笔记,这里是正确的可控硅触发方式,注意需要导通让G电压比MT1低5V。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同一个思路另一种画法

后面2个线路明显没有第一个合理,原因就在于一个用了稳压管,一个用了22K电阻,这里,22K基本上等于线性分压,电阻上面不是梯形波而是全波整流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