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LED内部是否有电阻

楼主(2020-08-16):
各位老师,
     项目用到一个带灯的开关,标注是3V。
     想请问一下,这种内部的灯也是LED+限流电阻的形式?我用3V的电压直接驱动是否有问题呢,还是用3.3V加一个限流电阻驱动?
     多谢啊!

网友A:
通常这个灯应该可以直接接电源。你可以测量一下或拆开看看。。。

网友B:
看什么类了,恒流源的可以没有电阻。

网友C:
有的带灯按钮开关是没有电阻的,问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