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2020-08-17):
现需要这样一个电路,两路锂电池供电,主锂电池30ah/12V,副锂电池6.8AH/12V,要求是主锂电池消耗完成后再消耗副锂电池。请问怎么才可以做到

网友A:
主电输出接二极管,备电输出接控制MOS管
监测主电 电压, 当主电电压低于某值时,开启备电
主电恢复供电的条件另外设置(通常是比上述值高一些, 也可以是主电充电电路判定主电充饱、或充电若干时间、或有外电开启充电), 主电恢复供电,关闭备电输出即可
也可以给主电也加上控制MOS管

@pjzmj2012 :文字说明好说。具体图纸不会免费的
还要防止备电给主电充电的问题,还有mos的体二极管导通的问题。如果可以请给出图纸。

网友B:
主电池给出POWER-GOOD信号,这个信号控制副电池开关。

楼主:
你们都没考虑一个实情,两个锂电都是会缓慢掉电的。

网友C:
谁电压高就自动切换供电。

网友D: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并不那么好搞.
就像哪一楼的坛友提到的,电池电压会缓缓下落的.
如果电池A和B一起使用,谁高用谁,两个二极管搞定,如果想减少损耗,两个理想二极管也能搞定.但这个有一个坏处,那就是当A快没电时,B也一样.这样就起不到一个用完换另一个的作用.如果切换,又会出现电压台阶.比如A快用完了,电压只有3.5V了,切到B,B这时是满电,电压4.2,就会出现一个台阶,电压越高越明显.硬切就会有瞬间大电流,软切还要做一堆电路.很烦.
所以这个需要根据你的需要看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