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VET6替代STM32抗干扰问题,偶尔重启

楼主(2020-08-17):
最近被GD32搞得头大了,去年用GD32F303VET6替换STM32F103VET6,线路板没变,程序作了适应性改进模拟实验没问题,就小批量生产了1K+。现在陆续投入使用,只要电机运行,就会出现偶尔重启的问题,原来STM32就很稳定。现在也找不到重启的规律,估计是芯片抗干扰能力不行。这段时间频于应付,头都被搞大了

买了这么多芯片,代理商不帮忙解决EMC问题?

楼主:
请有对GD32熟悉的坛友指点一下

网友A:
有电机的产品, 一定要注意电机的直流回路跟单片机DCDC的GND 尽量单点, 电机输入电源+ 建议加TVS跟电解电容来抑制反向电动势续流时候对电源的冲击。 如果不是电压低 不稳定引起的复位,那软件复位一般都是不允许出现的。 楼主 使用细节 没清楚  自己估计也懒得上来回帖了

网友B:
貌似和MCU关系很大,但是根本原因还是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C:
假如原版本的设计是用GD32开发的,经过各项实验认证后,效果很好,现在改为STM32的芯片了,就一定能保证完美无缺,比之前更好吗??假如换STM32后效果变差了,该怎么解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网友C:
之前就遇到大师们讲GD32的ADC差的一B,只能达到8位的精度,可是本人用了几款,12位下来都稳定的很,没有大师们说的那么不堪。而且转换速度也很快。

网友D:
只是想知道是谁提出要换芯片的?

楼主:
现在不想讨论芯片优劣,原线路板已经稳定运行多年了。这次只是更换了MCU,不知有没有在原板上的改进的思路

网友B:
改进思路,就是一个完整的硬件设计规范,一句话一段话都说不清楚的,就是一个合格硬件工程师的技术体现。

楼主:
重启的频率多的1天2次,少的1周1次,基本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启的频率多的1天2次,少的1周1次,基本都有

建议参考lvben5d方法进行改进,应该是会有效的。

网友E:
GD32和ST32软件没办法完全兼容的吧

网友F:
这个和芯片没有半毛钱关系,你把大脑换了,其他没换,然后出问题来说大脑有问题,这个是甩锅啊,找找GD的FAE看看,你就是换ST的pin对pin的,你确定就一定没问题?

网友G:
首先确定复位是什么引起的,是电源波动还是外部静电干扰造成芯片复位

网友H:
看样子应该是电源波动导致复位。

网友I:
虽说兼容,但是还是建议从兼容性查一查,特别是电气特性方面。另外,作为专业电工,不要用芯片抗干扰能力不行这么模糊的概念来处理问题

网友J:
如果方便,还是要上图讨论

网友K:
这个原因可不好确定。

网友L:
电机用起来就会引起复位。还是干扰引起的。 以前用STM32 后面用GD 这个芯片之间有区别肯定有的。但如果抗干扰做好了。应该都可以用。
防电源干扰。防复位腿被干扰。防。。。
反正是传导干扰。去优化优化。

楼主:
PCB多年应用稳定,比较可靠。每次意外重启记录一下RCC_CSR,是WWDG重启,估计是程序跑飞了,原因正在确认

楼主:
故障很难捕捉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多年应用稳定,比较可靠。每次意外重启记录一下RCC_CSR,是WWDG重启,估计是程序跑飞了,原因正在确认 ...

既然你知道方法,为什么不去做呢?   最后再给大家一点实战经验来规避。。

网友M:
就是经验总结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