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L136遇到的程序问题

楼主:
使用官方在给出的例程,在keil中进行编译对__weak函数产生了如下30多个错误。
具体的错误信息:
..\..\..\..\mcu\common\interrupts_hc32l13x.c(76): error:  #77-D: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mcu\common\interrupts_hc32l13x.c(76): error:  #65: expected a ";"
小弟是新手,查阅了百度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期望各个大佬能帮助一下小弟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G8WMW%5BF18Q~6MM2IQVDM__P.png

楼主(2020-08-17):
具体问题的图片链接如下

网友A:
用上一版本的库试试?
还是不行,看看环境配置方面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把Keil中华大器件的内核文件重复引用包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一版本的库试试?
还是不行,看看环境配置方面是否存在问题,是否把Keil中华大器件的内核文件重复引用 ...

请问大佬,大中华器件的内核文件是什么,在哪里找呢,指的是官方发布的器件文件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由于本人的keil版本(5.14)不够高,无法使用AV6的缘故,现在安装了5.30的keil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由于本人的keil版本(5.14)不够高,无法使用AV6的缘故,现在安装了5.30的keil就解决了这 ...

IAR是可以的,Keil里好像找不到一个ddl头文件的包含我的Keil版本是5.21a

楼主(点评):
看下魔术棒里面的C/C++有没有包含对应的文件夹,还有就是看看能不能选中6代编译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把文件里面大写 改成小写  __WEAK  改成 __weak 小写的    或者  #define __WEAK  __weak
已经解决, 花了2个小时, 好坑 30个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把文件里面大写 改成小写  __WEAK  改成 __weak 小写的    或者  #define __WEAK  __we ...

我文档都是 官方网站下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把文件里面大写 改成小写  __WEAK  改成 __weak 小写的    或者  #define __WEAK  __we ...

因为库函数和驱动例子都是用的默认编译器6,如果你的KEIL不支持默认编译器6,就会使用别的,比如默认编译器5,就可能报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