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8F67J11因RAM分页导致数据混乱的问题

楼主(2020-08-17):
因工程内分别定义了6个单独数组,最大一个数组为102字节,还有另外的一些变量定义,从EEPROM(外挂24lc515)内读数据时,有时数据是混乱的。以前没有定义这么多数组时没有这样的问题,怀疑是数组字节过多超出RAM分页导致,编译器为MPLAB v8.92版本。
查看.lkr文件:    STACK  SIZE=0x100   RAM=gpr13        请问该如何解决这问题,谢谢!

67J11我们有库存清理 价格好的飞起来

网友A:
1.编译器为MPLAB v8.92版本,  是不是搞错了??? 只有MPLAB IDE, MPLAB X IDE, 编译器是htcc, 或者现在的XC8编译器, 你要区分开哦
2. 因为PIC的架构问题, 通常是不建议定义大数组的..但是,既然你能够定义,正常编译可以过的话, 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3. 你可以在EEPROM里面连续放1~128或者更多的数据, 然后进debug模式读这些数据, 顺序赋值给你的大数据, 直接看你定义的大数据, 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因为是顺序递增的数据, 很容易发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编译器为MPLAB v8.92版本,  是不是搞错了??? 只有MPLAB IDE, MPLAB X IDE, 编译器是htcc, 或者现在的XC8 ...

1.为MPLAB IDE
2.存储数据在EEPROM(24LC515)的地址段改为0x8000以上就没有出现,虽然是解决了,但没有想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为MPLAB IDE
2.存储数据在EEPROM(24LC515)的地址段改为0x8000以上就没有出现,虽然是解决了,但没有 ...

改了EEPROM的存储地址就没问题了?

这个没道理啊...
你看看是不是你I2C访问EEPROM的 操作地址的协议是不是没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