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基于AC7811-MINI开发板的彩色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0-08-17):
OLED 屏有多种形式,既有单色、双色屏,也有彩色屏;既有I2C接口的,也有SPI接口的。
本次使用的是SPI接口的彩色屏,其分辨率是160*80点像素,16位色彩。
OLED 屏与AC7811的连接关系如下:
SCLK --- PA4
SDIN --- PA5
RST  --- PA6
DC   --- PA2
CS   --- PA3
BLK  --- PA7

定义相关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
#define OLED_BLK_Set()       GPIO_SetPinBits(7);         // PA7

#define OLED_CS_Set()        GPIO_SetPinBits(3);         // PA3
#define OLED_CS_Clr()         GPIO_ResetPinBits(3);      // PA3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PinBits(4);        // PA4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PinBits(4);     // PA4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PinBits(5);        // PA5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PinBits(5);      // PA5

#define OLED_DC_Set()        GPIO_SetPinBits(2);        // PA2
#define OLED_DC_Clr()        GPIO_ResetPinBits(2);      //PA2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_SetPinBits(6);        // PA6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_ResetPinBits(6);      // PA6

引脚配置的函数为: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SetDir(GPIO_PA1, 1);
         GPIO_SetDir(GPIO_PA2, 1);
         GPIO_SetDir(GPIO_PA3, 1);
         GPIO_SetDir(GPIO_PA4, 1);
         GPIO_SetDir(GPIO_PA5, 1);
         GPIO_SetDir(GPIO_PA6, 1);
         GPIO_SetDir(GPIO_PA7, 1);
}
OLED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Lcd_Init(void)
{
OLED_RST_Clr();
mdelay(20);
OLED_RST_Set();
mdelay(20);
OLED_BLK_Set();

LCD_WR_REG(0x11);
mdelay(100);

LCD_WR_REG(0x21);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2);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3);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DATA8(0x3A);
LCD_WR_REG(0xB4);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8(0x62);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4);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8(0xC0);
LCD_WR_REG(0xC2);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REG(0xC3);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6A);
LCD_WR_REG(0xC4);
LCD_WR_DATA8(0x8D);
LCD_WR_DATA8(0xEE);
LCD_WR_REG(0xC5);  /*VCOM*/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7);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2);
LCD_WR_DATA8(0x27);
LCD_WR_DATA8(0x37);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3);
LCD_WR_DATA8(0x0F);
LCD_WR_DATA8(0x06);
LCD_WR_DATA8(0x02);
LCD_WR_DATA8(0x08);
LCD_WR_DATA8(0x0A);
LCD_WR_DATA8(0x13);
LCD_WR_DATA8(0x26);
LCD_WR_DATA8(0x36);
LCD_WR_DATA8(0x00);
LCD_WR_DATA8(0x0D);
LCD_WR_DATA8(0x0E);
LCD_WR_DATA8(0x1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8(0x05);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8(0x78);
LCD_WR_REG(0x29);
}
图片显示函数为:
void LCD_ShowPicture(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nt i;
           LCD_Address_Set(x1,y1,x2,y2);
           for(i=0;i<1600;i++)
           {
                            LCD_WR_DATA8(image[i*2+1]);
                            LCD_WR_DATA8(image[i*2]);
           }
}
实现显示测试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8 i;
           InitDebug();
           InitDelay();
           GPIO_SetDir(GPIO_PA0, 1);
           mdelay(200);
           GPIO_Configuration();
           Lcd_Init();
           LCD_Clear(WHITE);
           BACK_COLOR=WHITE;
           LCD_Clear(WHITE);
           LCD_ShowString(10,0,"LCD_W:",RED);
           LCD_ShowNum(70,0,LCD_W,3,RED);
           LCD_ShowString(10,20,"LCD_H:",RED);
           LCD_ShowNum(70,20,LCD_H,2,RED);
           for(i=0;i<4;i++)
           {
                            LCD_ShowPicture(i*40,40,39+i*40,79);
           }
           while(1);
}
显示QQ图标
void LCD_ShowPicture(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nt i;
           LCD_Address_Set(x1,y1,x2,y2);
           for(i=0;i<3808;i++)
           {
                            LCD_WR_DATA8(gImage_jsj[i*2]);
                            LCD_WR_DATA8(gImage_jsj[i*2+1]);
           }
}
                            LCD_ShowString(56,0,"LCD_W:",RED);      LCD_ShowNum(70,0,56,3,RED);
                            LCD_ShowString(56,20,"LCD_H:",RED);LCD_ShowNum(70,20,68,2,RED);
                            for(i=0;i<4;i++)
                            {
                                     LCD_ShowPicture(0,0,55,67);
                            }
显示计算机图标
void LCD_ShowPicture(u16 x1,u16 y1,u16 x2,u16 y2)
{
           int i;
           LCD_Address_Set(x1,y1,x2,y2);
           for(i=0;i<12800;i++)
           {
                            LCD_WR_DATA8(gImage_moled[i*2]);
                            LCD_WR_DATA8(gImage_moled[i*2+1]);
           }
}
  1. LCD_ShowPicture(0,0,159,79);
显示彩色图片

网友A:
图片数据是存储在LCD还是MCU中的,显示需要周期刷新吗?

楼主:
数据是存储在MCU中,无需周期刷新。试过多种芯片,这款是比较合适的一种,而AC7801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