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15KV超高压隔离 -- 0-5V转0-5V隔离模块

楼主(2020-08-17):
方案说明:

15KV超高压隔离,尤其是模拟信号隔离,在实践应用中是一个难题,一般的光耦器件隔离强度只能达到3750V,但是在很多电力电子的应用中,15KV高压隔离是一种广泛需要。

本模块推出一种基于高压Y电容隔离技术,通过一对15KV耐压能力的Y电容作为信号隔离媒介,将0-5V信号进行隔离传输。

GMD9005 PIN脚定义与尺寸:

长:74.93mm 宽:17.14mm

GMD9005 0-5V转0-5V传输特性:
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呈线性关系
误差小于1%
带宽100Hz

@mmuuss586 :1. 隔离电源隔离度很高,这个我这里不是很专业的这块,2. 现在用了两颗IC,一个APC,一个PAC 3. 成本这块,目前重在实现功能,成本这块还没有去考虑 4. 这个带宽低,我们也在努力提升。可以加个微信,我们沟通一下,这样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用户诉求,去做出更好的芯片 13921157039
4、100HZ带宽太低;
1、不带隔离电源; 2、用了3个IC,要是单IC实现隔离模拟更好; 3、整体方案好像成本不低;
我们公司做一个10kV的产品,需要对高压电采样,为了便宜,在差不多40cm长的PCB上串了100个510k电阻,把电压降下来的。但有的客户指定要使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A:
看你这个电容尺寸大小,似乎15KV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电容尺寸大小,似乎15KV有点危险。

可以换更大一些的,这个隔离度取决于电容,47pF-1nF之间选择

楼主:
原理图和PCB图可以直接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电容尺寸大小,似乎15KV有点危险。

这个是给格兰仕做的方案,浪涌加隔离都没问题

网友B:
模拟信号更多的是用变压器隔离,要提高隔离电压,加强绕组间隔离即可。

如果用光隔离,转换成pwm再传,这时候可以用光纤而不是单片式光藕,150kV也没问题。

以上变压器和光纤安全性很高,不容易失效,你这个电容隔离的安全性真令人担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信号更多的是用变压器隔离,要提高隔离电压,加强绕组间隔离即可。

如果用光隔离,转换成pwm再传,这 ...

UL认证承认三种隔离方式,Y电容隔离、光耦和变压器。如果Y电容存在很大的安全性问题,那国内的几个容隔芯片厂家就不要干了。
我来给你一个我客户做的用光纤做的方案

网友C:
小7碰到专家了,把你所有的才华都施展出来辩论吧
不管说光纤还是哪种方案,人家都玩过,甚至做过,小7深感有压力。。。

网友D:
他这个只能说能满足15KV测试,绝对不能用到15KV的高压输电上的,甚至连6.3kv的都不行
电气间隙要求20CM的,20cm啊

光纤隔离信号传输已有产品,检测高压线的电流检测及相间短路,35KV已有应用。一次隔离用光纤,二次隔离用光耦。
电器上也许/可能/万一/马马虎虎能行,电力线上肯定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UL认证承认三种隔离方式,Y电容隔离、光耦和变压器。如果Y电容存在很大的安全性问题,那国内的几个容隔芯 ...

我不清楚这个UL认证具体针对哪个方面
如果Y电容隔离等同光纤和变压器,那Y电容有很高的性价比,光纤和变压器没前途啊。
但我看到工业和医用中,光隔离和变压器隔离是主要的,很少见到用电容隔离的。

从原理上说,电容是层叠结构,电极间很薄,对振动、压力等较敏感,环境恶劣情况下失效性高,这方面完全不如变压器和光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这个只能说能满足15KV测试,绝对不能用到15KV的高压输电上的,甚至连6.3kv的都不行
电气间隙要求20CM的, ...

对啊,工业仪表中,安全栅对器件有安全距离要求,这电容咋满足的? 反正安全栅中我没见过用电容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工业仪表中,安全栅对器件有安全距离要求,这电容咋满足的? 反正安全栅中我没见过用电容隔离的。 ...

以后会多起来的,电容隔离的专利到期后,国内出现了川土、荣湃、纳芯微和我们这几家在做,磁隔离芯片的专利还要过几年才能到期,磁隔离芯片设计起来是可以的,限于专利这块,国际上没几家在做。
每种隔离技术应用场景不一样,例如光耦,磁隔离和容隔用于板级信号的隔离输出,各有优缺点。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接受容隔这个方案。TI这类的大公司也有类似的解决方案。
不能说一种技术没前途,只是发展下去,越来越细分化。
像安全栅生产厂家有几家在测试我们的产品,有两家都认证OK了,0.2%精度的,后面我们会推出0.05%级给到这些用户。
之前磁隔离芯片在国内的认证机构,是不认可的。现在也开始认可了,上海的防爆仪器仪表认证机构现在也认可电容隔离方案。关于隔离间隙这块,我们可以支持多种隔离方案,总有一种是可以满足用户需求的。

持续关注,一个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后会多起来的,电容隔离的专利到期后,国内出现了川土、荣湃、纳芯微和我们这几家在做,磁隔离芯片的专 ...

老式变压器方式的安全栅早就做到0.1%的精度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电容隔离的安全栅,你是你给客户用的是电容隔离方案?而且上海自动化仪表所的防爆站防爆认证也能通过?什么等级的本安?

我觉得你们重点不是你们的隔离芯片啊,毕竟也不是什么新技术,但电容隔离做安全栅是一大突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式变压器方式的安全栅早就做到0.1%的精度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电容隔离的安全栅,你是你给客户用 ...

用光耦来做的
不要总说都可以达到0.1%,实际我们从市场上的买的国产的,几乎没有一家能够做到量产型0.1%的。P+F,beckhoff,maxonic、turck、辰竹、优倍、川仪,国外的也就P+F和maxonic测试下来线性度什么的在0.1%,国内的辰竹优倍都是0.2%左右。量产型和实验室型是不一样的,用的物料只考虑温漂系数,精度这块没有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光耦来做的
不要总说都可以达到0.1%,实际我们从市场上的买的国产的,几乎没有一家能够做到量产型0.1% ...

辰竹这种老牌厂家精度瞎标? 你可以找他们说理去啊。

而且你的技术中没什么新东西啊,就是做成专用芯片而已,也是变送器中的常用隔离技术,变送器做到比0.1%更高的精度也很多。

为了夸自己,贬低别人要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辰竹这种老牌厂家精度瞎标? 你可以找他们说理去啊。

而且你的技术中没什么新东西啊,就是做成专用芯片 ...

讨论而已,并无褒贬意思。
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有技术,这个没技术,其实做芯片的都没技术,你可以试着做一下,为什么你做的方案仅仅只量产了几十万片,这是几年累积下来的产量?而一般芯片厂家的芯片销量可以达到数亿只-数十亿只。
技术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是不是客户喜欢的,是否能创造价值,技术好的人,我们平时见得也很多,瑞萨、ATMEL、ISSI、ADI的模拟技术很厉害的人也是经常见,要随和,我上面说的是我们的测试数据,并无去诋毁他们,芯片都无法保证每一个芯片都一样,何况一般模拟电路。
你所了解的技术并不是很多,仅仅是在这一块而已,在这块我可以把你当做老师,来向你学习,但为什么总是固步自封呢?
我这里只是为了将芯片做的更好,让大家很简单很方便的来实现高精度信号采集,以及信号输出。仅此而已。
你手握着技术,那仅仅只在你这里,我们做的是让大家都受益,并不是把技术放在自己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辰竹这种老牌厂家精度瞎标? 你可以找他们说理去啊。

而且你的技术中没什么新东西啊,就是做成专用芯片 ...

有问题可以探讨,没必要针锋相对,我们都是年轻人,作为90后,我们仅仅是为了做事情,让我们做的事情有价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讨论而已,并无褒贬意思。
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有技术,这个没技术,其实做芯片的都没技术,你可以试着做 ...

为什么我的隔离器安全栅这么些年只有十万量级的量产?因为我做的工业自动化仪表行业需求量就那样,我服务的厂家只占一小部分份额而已,我做的是仪表,不是做芯片的。

况且我也十年不做这个了,早转其他方面了,谈不上什么固步自封。

我把我知道的在论坛上说出来,也是一种技术分享,也是让大家受益,要不然你一个人自问自答做广告也没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问题可以探讨,没必要针锋相对,我们都是年轻人,作为90后,我们仅仅是为了做事情,让我们做的事情有价 ...

你们提供了芯片,“唯一的优势就是让水平较低的新公司新工程师也能上手干活做隔离器产品”

其他方面比如价格 功耗 性能等并没什么优势  在自动化仪表方面前途有限

倒不如找一些其他行业,比如上次职场论坛被骂的那家做led驱动的芯片厂家,已经上市了,股价一百多了!

另外,我是论坛老人了,80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隔离器安全栅这么些年只有十万量级的量产?因为我做的工业自动化仪表行业需求量就那样,我服务 ...

仪表这块市场,Q4会推出 PWM转0-20mA/4-20mA/0-5V/0-10V,16bit DAC 外围电路简单,目前测试下来0V时会有5mV的offset,其他地方低于1mV,大部分在0.2mVQ3末会有试用芯片投放出来,欢迎在仪表上使用,目前只做了三线制共地方案,两线制方案后面两周会出来。
目前仪表市场有很多在用我们的第一代产品,主要集中在气体类仪表和三线制仪表中,原因是我们第一代的高速时钟耗能较大,第二代中做了优化,可以用于两线制仪表
我们是做ADC和DAC这块,后期会出高速DAC,我们定义的接口主要有I2C和PWM两种,后面会有并行和SPI两种推出
国内本来做模拟器件的厂家不多,基本都是从ADI出来的,我们公司主要是瑞萨、SST、ISSI、Toshiba、ATMEL等公司主做模拟器件人员组成的团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仪表这块市场,Q4会推出 PWM转0-20mA/4-20mA/0-5V/0-10V,16bit DAC 外围电路简单,目前测试下来0V时会有5m ...

工业仪表市场这么小  真的前途有限 出力不讨好

倒不如看看哪个行业需求量大的 比如LED驱动  电源稳压充电芯片  RFIC  ……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市场小那也是市场,毕竟这块市场长期都在TI和ADI手里,我想我们东西做好了,还是有市场的,作为美国鹰派 ...

给你出个芯片思路

ti的xtr116需求量挺大,基本上变送器全用这款芯片,你们可以仿制这款芯片。但这芯片有个很大的不足就是内部的稳压器是线性的,但变送器功能越来越强,功耗越来越大,这个线性稳压输出不够用,如果把这款芯片的的ldo改成低功耗开关稳压器,肯定很有市场,如果可能,把外接三极管也集成进去就更好了。如果把你们的隔离的性能不错,那也集成进去,就完美了。

虽然我不会设计芯片,但我知道方案,以前我们研究过如何把变送器模拟部分做成芯片,包括电源,包括隔离,当然,电源也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出个芯片思路

ti的xtr116需求量挺大,基本上变送器全用这款芯片,你们可以仿制这款芯片。但这芯片有 ...

你可以采用扩流的方式来使用,扩流会有一个二极管压降,你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来抬升一下,然后再扩流,这样就没问题了,功率最终取决于三极管
PIN-To-PIN这个事情我们暂时不会去做,你想想一个做原创的,你让他去做兼容,我们也还是挺倔强的。
我们芯片也有一个LDO输出,目前带载在10mA,噪声抑制在40dB以上,使用的话用三极管扩流,可以到100mA问题不大,要兼顾Pcw
开关型带来的干扰就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采用扩流的方式来使用,扩流会有一个二极管压降,你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来抬升一下,然后再扩流,这样 ...

只是做类似xtr116的芯片而已,我想的这个芯片现在全世界当然没有了,从芯片的角度,当然是原创了。

现在变送器末端的器件有:xtr116+LTxxx(开关电源芯片)+两个贴片变压器+74芯片+三极管+hart芯片(bell202)。如果做成集成芯片,除了两个小贴片变压器外其他全可以集成了。变送器完全可以做得更小了。

至于干扰,可以把开关频率搞到10khz以上,这样对芯片功能就没啥影响,或者利用封装技术把开关芯片独立,与变送器芯片一起做成厚膜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做类似xtr116的芯片而已,我想的这个芯片现在全世界当然没有了,从芯片的角度,当然是原创了。

现在 ...

这个思路可以,集成度高是以后发展的趋势,我想知道您现在在做哪方面的传感器,还有隔离这块的要求,把隔离做在一起,我们现在已经在研发中,再集成进新功能也是可以的,这个可以探讨一下,集成开关电源这块可以先不着急,实现这个功能很简单,下面是解决干扰问题。hart这个暂时还没有去涉及,这个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者直接找hart芯片公司买IP。
主要是整体实现的功能模式

网友E:
这算是工程师吗?安规都不懂。瞎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算是工程师吗?安规都不懂。瞎混

人家不是工程师,而是公司老板,混的比你好!

不要天天鄙视这个,鄙视那个了。

楼主:
你这个只适用于平时小于1-2千伏,偶尔有几千到几十千伏。长期工作在15千伏肯定不行,因为爬电距离远远不够。你这个15千伏是打了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和PCB图可以直接开放

查了下spec,你们这种pwm高低电平分别调制的方式带宽很难做高,提高pwm频率时ENOB会下降的很严重。还是sdm方式好,可以改变抽取率来平衡带宽和SNR

网友F:
隔离式sdm很多,ADI的磁隔离、TI的电容隔离、avago的光隔离、silabs的射频隔离;但非隔离sdm好少,之前只找到过一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了下spec,你们这种pwm高低电平分别调制的方式带宽很难做高,提高pwm频率时ENOB会下降的很 ...

有见地,目前ENOB取决于采样速率,10Hz采样率可以到18-20bit有效,提升采样速率,有效位数会下降。PWM产生是单独电路,对采样精度没有影响。所以目前这个还是低速的,一般限定带宽100Hz,250Hz还原信号会有阶梯感。目前选用的原理在低速时比Δ-Σ有一定的优势,当时设计思路这块有过对比评估。高速的后期会推出,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你截的那个图是调制这块的波形,电容隔离版本上使用的,用高速采样方法,采样到高电平输出75%占空比,采样到高电平输出25%占空比,后级进行还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没法真正隔离。你经常说被电到,上次我都建议你要去拆掉Y电容。

这个也算是一个隔离方式,现在想想怎么去优化一下,现在我刚做了一批电容隔离的方案,为后面封在一颗片内,做做测试和性能评估,安全评估。做在片内应该还好,等Q4做一些回来测试一下,去做一下相关实验。

网友H:
15KV,来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提供了芯片,“唯一的优势就是让水平较低的新公司新工程师也能上手干活做隔离器产品”

其他方面比如 ...

晶丰明源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您不必理会我的回复。我不会批评您。您的是好设计。
我的回复是给x大看的。 ...

这个牛皮怎么吹都无所谓,你又何必生气
真正要用到15KV的,自然知道这个是否符合要求。
那些不懂,被忽悠着买的,毕竟很少,养不起楼主。
市场会检验一切的。
以前CYPRESS搞的电容隔离芯片,不也是卖不动,最后停产吗?
生气是妒忌导致的。
别人怎么弄,都无所谓的,做一个产品,放到网上来“炫”,本来就是没有底气、缺少自信的表现。当一个产品,客户评价比较满意的时候,楼主就没了这种新奇开心的感觉了,成功产品做多了,比如我,对做什么都冷漠。
一个成功、自信的产品,是不会放网上吹的,都是偷偷的卖,趁别人还没有仿冒之前,使劲卖

网友E:
这种高压的,真涉及几千伏的,都要过强制安规的。
否则出了事,厂家逃不了责任,就算是有限公司也逃不了责任,安规是刑责。
那些玩命赚钱的,一般都是没有其它出路的小夫妻店。
有点门路的,都不会这么玩。宁愿不赚这个钱的。

网友I:
高压场合,建议走光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压场合,建议走光纤吧!

这个只是提供一种解决方案,需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进行选取,光纤的方案我们出了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具体规范这块,我们也是很清楚的,使用场合不一样,不能直接照搬。国内玩命赚钱的人很多,因为大家知道要 ...

赚的到钱的人,不会在这里发帖

网友A:
主要还是对15KV的隔离比较好奇,刚做的PCB,个别地方安全距离不够,大约3.5mm,4KV已经打火了。15KV的安全距离不知道需要多少mm了。还得考虑湿度因素,要有余量。

网友J(2021-06-28):
我司代理芯海MCU 、纳芯微隔离芯片、爱浦电源模块、3peak运放,有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13719034974

网友K(2025-01-09):
没有多少做超低功耗隔离的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