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的关键字有哪些?

楼主(2020-08-17):
JAVA, ST, TE, ic, TI
  (50个,包含2个保留字)和特殊值(3个)
  一、基本数据类型相关关键字(8个)java热门框架盘点
  1、关键字介绍(1)byte:单字节类型(2)short:短整型(3)int:整型(4)long:长整型(5)char:单字符类型(6)float:单精度浮点型(7)double:双精度浮点型(8)boolean:布尔类型
  2、基本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规则(顺带整理)
  二、声明引用数据类型相关(3个)
  (9)class:声明类(10)interface:声明接口(11)enum:声明枚举
  三、特殊空类型(1个)
  (12)void:无返回值类型
  四、流程控制语句相关(10个)
  (13)if:条件判断分支结构(14)else:条件判断分支结构(15)switch:选择结构(16)case:选择结构(17)for:循环(18)while:循环(19)do(20)break(21)continue (22)return
  五、default(1个)
  (23)default:默认的
  六、关系(5个)
  (24)extends:继承关系(25)implements:实现关系(26)instanceof:所属关系判断(27)this:引用当前对象的(28)super:引用父类的
  七、创建对象(1个)
  (29)new:创建
  八、和包相关(2个)
  (30)package:声明包(31)import:导包
  九、修饰符
  1、权限修饰符(3个)(32)private:私有的(33)protected:受保护的(34)public:公共的
  2、其他修饰符(8个)(35)static:静态的(36)native:原生的(37)final:最终的(38)abstract:抽象的(39)synchronized:同步的(40)volatile:易变的(41)strictfp:严格遵循FP模式(42)transient:瞬时的
  十、和异常处理相关的(5个)
  (43)try:尝试执行(44)catch:尝试捕获异常对象(45)finally:最终块(46)throw:抛出(47)throws:抛出异常列表
  十一、assert(1个)
  (48)assert:断言
  十二、保留字(2个)
  (49)const:常数,不变的(50)goto:跳转
  十三、特殊值(3个)
  (51)true:真(52)false:假(53)null:空,如果null调用属性和方**报空指针异常
  关键字一共50个,其中const和goto是保留字。
  true,false,null看起来像关键字,但从技术角度,它们是特殊的布尔值和空值。

  一、基本数据类型相关关键字(8个)
  1、关键字介绍
  (1)byte:单字节类型
  1个字节(8位),数据范围:[-128,127]
  注意:byte类型与byte类型做算术运算结果升级为int
  (2)short:短整型
  2个字节(16位),数据范围:[-32768,32767]
  注意:short类型与short类型做算术运算结果升级为int
  (3)int:整型
  4个字节(32位),数据范围:[-2的31次方 , 2的31次方 -1]
  (4)long:长整型
  8个字节(64位),数据范围:[-2的63次方 , 2的63次方 -1]
  注意:long类型的数字后面需要加L或小写l
  (5)char:单字符类型
  2个字节(16位),无符号整数范围:[0,65535],使用Unicode字符集
  其中标准ASCII字符集:[0,127],数字字符['0','9']的编码值是[48,57],大写字母字符['A','Z']的编码值是[65,90],小写字母字符['a','z']的编码值是[97,122]。
  char类型的字符常量有三种表示方式:
  (1)'a'、'尚'
  (2)转义字符:

  (3)使用Unicode编码值十六进制形式表示
  例如:'\u5c1a' 表示 '尚'
  注意:char类型与char类型做算术运算结果是int类型
  (6)float:单精度浮点型
  4个字节,表示最大精度范围:科学记数法表示数字后的小数点后6~7位
  注意:float类型的数字后面需要加F或f
  (7)double:双精度浮点型
  8个字节,表示最大精度范围:科学记数法表示数字后的小数点后15~16位
  (8)boolean:布尔类型
  它只能有两个值:true和false
  2、基本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规则
  1、自动类型转换
  ①当存储范围小的数据(变量/表达式/常量),赋值给存储范围大的变量时,自动升级为该存储范围大的类型
  char
  byte->short->int->long->float->double
  ②当byte与byte,short与short,char与char,byte,short,char之间一起运算了,都会自动升级为int
  ③当多种基本数据类型的数据一起混合运算,会自动升级为它们中最大的类型
  ④当基本数据类型的数据 与 String类型进行“+”拼接时,结果自动转为String类型。
  ⑤boolean类型不和其他基本数据类型发生转换
  2、强制类型转换
  ①当存储范围大的数据(变量、表达式、常量)赋值给存储范围小的变量时,都是需要强制类型转换
  double->float->long->int->short->byte
  char
  注意:可能会溢出,或者损失精度
  ②当某个数据(变量、表达式、常量)想要让它按照某个大的类型进行计算时,也可以使用强制类型转换
  ③boolean和String都是无法通过强制类型转换为基本数据类型的值。
  二、声明引用数据类型相关(3个)
  (9)class:声明类
  语法格式:
  【修饰符】 class 类名{ ...}【修饰符】 class 类名 【extends 父类】 【implements 父接口们】{ ...}
  类中可以有5个成员:
  (1)成员变量:属性
  (2)成员方法
  (3)构造器
  (4)代码块
  (5)成员内部类
  (10)interface:声明接口
  语法格式:
  【修饰符】 interface 接口名{ ...}【修饰符】 interface 接口名 【extends 父接口们】{ ...}
  接口的特点:
  (1)接口对成员有严格的要求:
  在JDK1.8之前,接口只能有全局的静态的常量(public static final)和公共的抽象方法(public abstract);
  在JDK1.8之后,接口中可以有公共的静态方法(public static)和公共的默认方法(public default);
  接口没有构造器、代码块能、其他成员,但是接口中可以声明成员内部类、成员内部接口。
  (2)接口不能直接实例化,但是接口类型的变量可以与其实现类的对象之间构成多态引用
  (3)接口可以继承多个父接口
  (4)Java类可以同时实现多个父接口,实现类实现接口时,如果实现类不是抽象类,必须实现接口的所有抽象方法。
  (11)enum:声明枚举
  语法格式:
  【修饰符】 enum 枚举类型名{ ...}【修饰符】 enum 枚举类型名 【implements 父接口们】{ ...}
  枚举类型的特点:
  (1)枚举类型有已知的几个常量对象,必须在枚举类型的首行声明;
  (2)枚举类型不能显式声明父类,因为它默认继承java.lang.Enum类型
  三、特殊空类型(1个)
  (12)void:无返回值类型
  语法格式:
  //抽象方法【修饰符】 void 方法名(【形参列表】)【throws 异常列表】; //非抽象方法【修饰符】 void 方法名(【形参列表】)【throws 异常列表】{ }
  注意:如果在返回值类型是void的方法,想要提前结束方法运行,可以使用return;
  四、流程控制语句相关(10个)
  (13)if:条件判断分支结构
  (14)else:条件判断分支结构
  语法格式:
  #单分支条件判断if(条件表达式){ 语句块;}#双分支条件判断if(条件表达式){ 语句块1;}else{ 语句块2;}#多分支条件判断if(条件表达式1){ 语句块1;}else if(条件表达式2){ 语句块2;}else if(条件表达式3){ 语句块3;}...else{ 语句块n+1;}
  (15)switch:选择结构
  (16)case:选择结构
  语法格式:
  switch(表达式){ case 常量值1: 语句块1; 【break;】 case 常量值2: 语句块2; 【break;】 ... 【default: 语句块n+1; 【break;】 】}
  执行过程:
  (1)入口
  ①当switch(表达式)中表达式的值与case后面的某个常量值匹配了,就从这个case进入;
  ②当switch(表达式)中表达式的值与所有case后面的常量值都不匹配,就从default进入,不管default部分在哪里。
  (2)一旦找到入口,就会顺序往下执行,直到遇到出口
  (3)出口
  ①自然出口:switch的结束}
  ②中断出口:break;
  注意:
  ①switch(表达式)中表达式的结果的类型有要求:四种基本数据类型(byte,short,int,char)和两种引用数据类型(JDK1.7后支持String,JDK1.5后支持枚举)
  ②case后面必须是常量值或常量表达式,绝对不能是变量
  ③case后面的常量值不能重复
  (17)for:循环
  1、普通for循环
  语法格式:
  for(【初始化表达式】; 【循环条件】; 【迭代表达式】){ 循环体语句块;}
  执行过程:
  (1)先执行【初始化表达式】
  (2)判断【循环条件】
  (3)如果【循环条件】成立,就执行{循环体语句块;},之后执行【迭代表达式】,然后回到(2)
  如果【循环条件】不成立,就直接结束for循环
  注意:
  (1)for(;;)两个分号不能省略,但也不能多了
  (2)如果for(;;)中间的循环条件没写,就是表示条件永远成立,如果{}中没有break,return等就会死循环
  2、增强for循环
  语法格式:
  for(元素数据类型 元素名 : 数组或集合等容器名){ 循环体语句块;}
  说明:
  (1)常用于遍历数组和集合等容器,其实只要是实现了java.lang.Iterable接口的容器对象都可以使用foreach来进行遍历,其实调用的是java.util.Iterator迭代器的hasNext()和next()方法
  (2)在使用foreach遍历集合时,不要同时调用集合涉及到修改元素个数的方法
  错误示例:
  ArrayList list = new ArrayList();for(Object obj : list){ list.add(xx);//错误 list.remove(xx);//错误}
  (18)while:循环
  语法格式:
  while(循环条件){ 循环体语句块;}
  执行过程:
  (1)先判断循环条件
  (2)如果条件成立,执行{循环体语句块;},然后回到(1)
  如果条件不成立,直接结束while循环。
  (19)do
  语法格式:
  do{ 循环体语句块;}while(循环条件);
  执行过程:
  (1)先上来就执行一次{循环体语句块;} 说明do...while系列的循环,至少执行一次循环体语句块;
  (2)判断循环条件
  (3)如果条件成立,再次执行{循环体语句块;} ,然后回到(2)
  如果条件不成立,那么直接结束do..while
  注意:
  (1)do...while系列的循环,至少执行一次循环体语句块;
  (2)while(循环条件); 后面的;不能省略
  (3)如果是在{循环体语句块;}中声明的局部变量,是不能在while()中使用的,如果要在while()中使用这个变量,那么需要提取到do{}上面声明;
  (20)break
  用法:
  (1)switch:结束当前switch
  (2)循环:结束当前(层)循环
  如果break在内循环中,只能结束内循环;
  如果break在外循环中内循环外,可以结束外循环;
  如果break结合标签,那么可以直接结束标签对应的循环;
  (21)continue
  用法:
  只能用在循环中:提前结束本次循环,跳过了本次循环剩下的循环体语句
  (22)return
  形式:
  (1)return ;
  用于提前结束返回值类型是void的方法。
  可选:返回值类型为void方法中,可能有return;,也可能没有;
  (2)return 返回值;
  用于提前结束返回值类型不是void的方法,并且会返回结果。
  必选:返回值类型不是void的方法中,必须有return 返回值;语句
  五、default(1个)
  (23)default:默认的
  用法:
  1、switch...case流程控制语句结构中
  2、JDK1.8之后接口中用于声明默认方法
  3、在注解中用于声明某个配置参数的默认值
  六、关系(5个)
  (24)extends:继承关系
  语法格式:
  【修饰符】 class 子类 extends 父类{ }【修饰符】 interface 子接口 extends 父接口{ }
  (25)implements:实现关系
  语法格式:
  【修饰符】 class 子类 【extends 父类】 implements 接口们{ }
  (26)instanceof:所属关系判断
  语法格式:
  if(对象 instanceof 类型名){}只有这个对象属于这个类型,就返回true
  提示:一般用于在向下转型之前,加这个判断可以避免ClassCastException异常
  (27)this:引用当前对象
  this关键字:当前对象(1)在构造器或非静态代码块中,表示正在创建的对象(2)在成员方法中,表示正在调用当前方法的对象
  this的用法:(1)this.属性 或 this.成员变量当局部变量与成员变量重名时,那么可以在成员变量的前面加this.进行区分
  this.属性,如果在本类中没有找到,也可能表示引用从父类继承到子类中可见的属性
  (2)this.成员方法()可以省略this.,表示访问当前对象的其他成员方法
  this.方法,如果在本类中没有找到,也可能表示引用从父类继承到子类中可见的方法
  (3)this()或this(实参列表)当需要调用本类的其他构造器,可以在当前构造器的首行用this()或this(实参列表)进行调用
  this()和this(实参列表)只会在本类中查找
  (28)super:引用父类
  super关键字:引用父类的,找父类的xx
  super的用法:
  1、super.属性
  如果子类声明了一个属性,它和从父类继承的属性同名了,这个时候从父类继承的属性会被hidng(隐藏),如果此时在子类中想要使用它,那么就要用super.属性。
  super.属性也是访问不了父类的私有的属性,如果跨包,super.属性也访问不了父类权限修饰符缺省的属性
  super.属性,如果在直接父类中没有找到,还会向上往间接父类继续查找
  2、super.方法
  如果子类重写了从父类继承的某个方法后,在子类中又想要调用父类被重写的方法时,那么就可以使用super.方法
  父类私有的方法是不能被重写的,父类私有的方法通过super.方法也是无法访问的
  如果跨包,父类权限修饰符缺省的方法也不能被重写和通过super.方法访问到
  super.方法,如果在直接父类中没有找到,还会向上往间接父类继续查找
  3、super()或super(实参列表)
  在子类的构造器的首行,
  通过super()调用父类的无参构造器,super()这个可以省略。
  通过super(实参列表)调用父类的有参构造,super(实参列表)不能省略。
  注意:super()和super(实参列表)只能从直接父类找,不能跨过直接父类去引用间接父类的
  七、创建对象(1个)
  (29)new:创建
  用于创建数组对象、类的对象
  创建的对象会存储在堆中。
  八、和包相关的(2个)
  (30)package:声明包
  1、包的作用:(1)避免类的重名(2)控制某些类、成员的可见范围(3)分包进行组织管理众多的类
  2、声明包的语法格式:
  package 包名;
  注意:package语句必须在.java源文件的首行
  3、包的命名规范和习惯:(1)所有单词都小写,每个单词之间使用.分割(2)习惯用公司域名倒置 + 模块名
  (31)import:导包
  4、使用其他包的类:(1)使用全名称:包.类名(2)使用import语句 + 简名称
  5、import语句
  import 包.类名;import 包.*;import static 包.类名.静态成员名;import static 包.类名.*;
  注意:当使用两个不同包的同名类时,例如:java.util.Date和java.sql.Date,只能一个使用全名称,一个使用导包。
  九、修饰符
  1、权限修饰符(3个)
  (32)private:私有的
  (33)protected:受保护的
  (34)public:公共的
  权限修饰符本类本包中其他类其他包的子类其他包的非子类(任意位置)可以修饰
  private√×××属性、方法、构造器、成员内部类
  缺省√√××属性、方法、构造器、成员内部类、外部类
  protected√√√×属性、方法、构造器、成员内部类
  public√√√√属性、方法、构造器、成员内部类、外部类
  2、其他修饰符(8个)
  (35)static:静态的
  static:静态的,可以修饰成员变量、成员方法、代码块、成员内部类
  static只能修饰内部类,不能修饰顶级类
  static是一个修饰符,可以修饰:
  成员变量,我们称为类变量,或静态变量,表示某个类的所有对象共享的数据
  成员方法,我们称为类方法,或静态方法,表示不需要实例对象就可以调用的方法。类名.
  代码块,我们称为静态代码块,或静态初始化块,用于为静态变量初始化,每一个类的静态代码块只会执行一次,在类第一次初始化时执行
  成员内部类,我们称为静态成员内部类,简称静态内部类,不需要外部类实例对象就可以使用的内部类,在静态内部类中只能使用外部类的静态成员
  (1)成员变量,属性:static修饰的成员变量称为“类变量,或静态变量”,
  它的值是该类所有对象的共享的,存储在方法区,
  它的get/set方法也是静态的,如果在静态方法中,类变量与局部变量重名时,使用“类名.”进行区别。
  (2)成员方法:static修饰的成员方法称为“类方法,或静态方法”,它不能被重写,可以被继承,
  调用它可以用“类名.”进行调用,
  在静态方法中,不能出现this,super,不能直接使用本类的非静态的属性、非静态的方法、非静态的成员内部类。
  (3)代码块:static修饰的代码块称为“静态代码块”,它是在类初始化时执行,因为它的代码会被编译器合并到()类初始化方法中,它只执行一次,子类的初始化时,如果发现父类没有初始化,会先初始化父类。
  (4)成员内部类
  static修饰的成员内部类称为“静态内部类”,
  静态内部类中可以包含静态成员;
  静态内部类在外部类外面使用时,使用“外部类名.静态内部类"即可。
  语法格式:
  【修饰符】 class 类{ 【修饰符】 static 数据类型 静态变量; static{ 静态代码块; } 【修饰符】 static 返回值类型 方法名(【形参列表】)【throws 异常列表】{ } 【修饰符】 static class 静态内部类{ }}
  (36)native:原生的
  native:本地的,原生的只能修饰方法,表示这个方法的方法体不是用Java语言实现的,但是可以和普通的Java方法一样去调用和重写它。
  (37)final:最终的
  final:最终的,可以修饰类、方法、变量(1)类(包括外部类、内部类):表示不能被继承
  (2)方法:不能被子类重写,可以被继承
  (3)变量(包括成员变量和局部变量):值不能修改,即为常量建议常量名大写,每个单词之间使用_分割,形式:XXX_YYY_ZZZ
  如果变量是引用类型,变量地址值不可改变但指向的值可以改变,例如数组变量arr地址值不可变,但arr[0]元素值可以改变
  (38)abstract:抽象的
  abstract:抽象的,只能修饰类、方法
  (1)方法:
  abstract修饰的方法称为“抽象方法”
  【权限修饰符】 abstract class 抽象类{ 【修饰符】 abstract 返回值类型 方法名(【形参列表】)【throws 异常列表】;}【权限修饰符】 interface 接口名{ public abstract 返回值类型 方法名(【形参列表】)【throws 异常列表】;}
  特点:
  抽象方法没有方法体,
  包含抽象方法的类必须是抽象类,
  子类继承抽象类或实现类实现接口时,如果该子类或实现类不是抽象类,那么必须实现抽象父类和接口的所有抽象方法。
  (2)类:
  abstract修饰的类称为“抽象类”。
  语法格式:
  【权限修饰符】 abstract class 抽象类{ }【权限修饰符】 abstract class 抽象类 【extends 父类】 【implements 父接口们】{ }
  特点:
  (1)拥有一个或者多个抽象方法的类“必须”是抽象类
  (2)抽象类不能直接创建对象,即不能实例化,但是抽象类的变量可以与子类的对象构成多态引用。
  (3)有时抽象类中没有抽象方法,(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你创建对象)
  (4)抽象类就是用来被继承的,子类继承抽象类时,必须对父类的抽象方法进行实现,否则子类也得是抽象类
  (5)抽象类也是类,因此原来类中可以有的5大成员,抽象类都可以有
  (39)synchronized:同步的
  synchronized:同步的,可以修饰方法和同步代码块
  (1)同步方法
  【修饰符】 synchronized 返回值类型 方法名(【形参列表】)【throws 异常列表】{...}
  同步方法的锁对象:
  静态方法:当前类.class
  非静态方法:this
  (2)同步代码块
  synchronized(锁对象){ }
  (40)volatile:易变的
  volatile:易变的,不定性的,可以修饰成员变量
  表示该成员变量的值是易变的,每一次获取它的值都要从主存中重新读取,以保证在多线程中,不同线程读取到的该值都是最新的。
  因为Java中多线程读取某个成员变量时,发现一段时间内它的值都未发生变化,Java执行引擎就会把这个值放在缓存中,以后的线程读取,就会读取这个缓存值,即使这个时候某个线程修改了该变量主存中的值,Java执行引擎仍然会去读取缓存的值,而如果希望线程总是读取最新的该变量的值,那么可以在变量前面加volatile,使得Java执行引擎都从主存中读取,而不缓存。
  (41)strictfp:严格遵循FP模式
  strictfp:表示要求严格遵循FP模式,可以修饰类、接口、方法
  使用 strictfp 关键字声明一个方法时,该方法中所有的float和double表达式都严格遵守FP-strict的限制,符合IEEE-754规范。
  当对一个类或接口使用 strictfp 关键字时,该类中的所有代码,包括嵌套类型中的初始设定值和代码,都将严格地进行计算。严格约束意味着所有表达式的结果都必须是 IEEE 754 算法对操作数预期的结果,以单精度和双精度格式表示。如果你想让你的浮点运算更加精确,而且不会因为不同的硬件平台所执行的结果不一致的话,可以用关键字strictfp。
  (42)transient:瞬时的
  transient:表示瞬时的,临时的,短暂的,转瞬即逝的;
  用于修饰成员变量;
  transient修饰的成员变量的值,如果该类实现的是java.io.Serializable接口,那么在序列化过程中该成员变量不会参与序列化。
  修饰符一起使用问题
  修饰符外部类成员变量代码块构造器方法局部变量
  public√√×√√×
  protected×√×√√×
  private×√×√√×
  static×√√×√×
  final√√××√√
  abstract√×××√×
  native××××√×
  不能和abstract一起使用的修饰符?
  (1)abstract和final不能一起修饰方法和类
  (2)abstract和static不能一起修饰方法
  (3)abstract和native不能一起修饰方法
  (4)abstract和private不能一起修饰方法
  static和final一起使用:
  (1)修饰方法:可以,因为都不能被重写
  (2)修饰成员变量:可以,表示静态常量
  (3)修饰局部变量:不可以,static不能修饰局部变量
  (4)修饰代码块:不可以,final不能修饰代码块
  (5)修饰内部类:可以一起修饰成员内部类,不能一起修饰局部内部类
  十、和异常处理相关的(5个)
  (43)try:尝试执行
  (44)catch:尝试捕获异常对象
  (45)finally:最终块
  //形式1:try{ 语句块;}catch(异常类型1 异常对象名1){ 处理异常代码块1;}catch(异常类型1 异常对象名1){ 处理异常代码块1;}...//形式2:try{ 语句块;}catch(异常类型1 异常对象名1){ 处理异常代码块1;}catch(异常类型1 异常对象名1){ 处理异常代码块1;}...finally{ 最终语句块;}//形式3:try{ 语句块;}finally{ 最终语句块;}
  try:尝试执行某些代码,如果发生异常,将会抛出异常对象,让catch去捕获;
  catch:尝试捕获try中抛出的异常对象,如果类型匹配,就可以捕获,当前方法不会结束;如果所有catch都无法捕获,将会结束当前方法。
  finally:无论try中是否有异常抛出,也无论是否catch捕获了该异常,也无论try和catch中是否有return语句都会执行。
  JDK1.7之后引入新try..catch
  语法格式:
  try(需要关闭的资源对象的声明){ 业务逻辑代码}catch(异常类型 e){ 处理异常代码}catch(异常类型 e){ 处理异常代码}....
  它没有finally,也不需要程序员去关闭资源对象,无论是否发生异常,都会关闭资源对象
  (46)throw:抛出
  用于手动抛出异常
  throw 异常对象;
  throw可以用于抛出异常对象,如果它抛出的异常,没有被catch的话,可以代替return语句结束当前方法,并将把异常对象带回调用处。
  用户自定义异常只能使用throw语句手动抛出。
  (47)throws:抛出异常列表
  用于在方法签名中,声明该方法将抛出哪些类型的异常。
  【修饰符】 返回值类型 方法名(【形参列表】) throws 异常类型列表{ }
  表示这些异常在当前方法中没有处理,交给调用者进行处理。
  十一、assert(1个)
  (48)assert:断言
  如果它断言的表达式为false,将会抛出java.lang.AssertionError对象。
  语法格式:
  assert 布尔表达式;或assert 布尔表达式 : "错误信息";
  注意:要开启断言功能,在eclipse中需要加JVM参数 -ea

  十二、保留字(2个)
  (49)const:常数,不变的
  在C语言等其他很多编程语言中用于声明常量。在Java中没有使用它。
  (50)goto:跳转
  在C语言等其他很多编程语言中用于跳转到指定位置。在Java中没有使用它。
  十三、特殊值(3个)
  (51)true:真
  (52)false:假
  boolean值,通常用来作为条件。
  boolean类型的变量,比较表达式(>,<,>=,<=,==,!=),逻辑表达式(&&,&,||,|,^,!),instanceof,这些都是boolean值。
  (53)null:空,如果null调用属性和方**报空指针异常
  这三个看似关键字,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不能算是关键字,是特殊值。企鹅群有更多干货921296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