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5400充电后芯片发热

楼主(2020-08-17):
有一批TP5400板子,没有充电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有一小部分在充电后芯片就一直发热(非正常充电发热),即使拔掉后也在一直发热,直至电池电量耗尽保护,有遇到过同种现象的吗。

网友A:
贴出你的电路来

网友B:
电路晒一下

网友C:
电路加实物

网友D:
估计哪里短路了或者接线不对。简易上传下电路原理图和接线图

网友E:
芯片质量没问题?

网友F:
充电后芯片一直发热,一般都是电流过大造成的,若是TP5400板子设计是合理的,得看下充电参数是否超标。还有就是电源芯片一般都会发热(能接受范围内)所以得做散热处理,看下有无散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