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压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0-08-17):
主要用于小步进电机的驱动,单锂电供电,step/direction或者spi协议。电流1A甚至500ma就够了,体积越小越好。其实如果不带协议的倒是好找,但是占用4根口线还是太多了一点。

网友A:
我司杭州瑞盟部分产品貌似能满足你的要求  详细参数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司杭州瑞盟部分产品貌似能满足你的要求  详细参数你可以看看

ms35009和后面两个打*号的看起来合适,有资料吗?样片怎么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ms35009和后面两个打*号的看起来合适,有资料吗?样片怎么买?

加我微信吧 13175119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