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大家看下这个波形 应该怎么滤波实在没招了

楼主(2020-08-17):
压电陶瓷片采集信号358放大后 整形然后用IO去采集原理图如下尝试过各种办法都不能快速的计算出频率
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波形图 求大神指导 这种波形要用什么算法处理他  这个就是吉他校音器
尝试过更换压电陶瓷片,不同参数的陶瓷片只是在某个频率段上逻辑分析看到的波形非常好,但是不是所有的频率都有那么好的波形,不好的波形就像我发的图片一样,还有更差的看过圈圈老师发的帖子 有关于这方便的资料  求老大出手!
@computer00

网友A:
放大电路的增益太高,应该保持在正弦波形下,用ADC量化再做快速傅立叶分析取得基频频率,根据基频频率做校音。

网友A:
另外运放电路图应该采用标准画法而不是基于器件的画法。

网友B:
应当用双通道示波器观察输入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电路的增益太高,应该保持在正弦波形下,用ADC量化再做快速傅立叶分析取得基频频率,根据基频频率做校 ...

目前是8位的单片机没有ADC

那就外置ADC或换用带ADC的,还要注意ADC的参数要满足需要。对于带有大量谐波成分的信号,无法用方波化来分析频率,除非是简单的正弦波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当用双通道示波器观察输入与输出。

不放大之前看波形没意义吧,358放大一个采集信号,买了几个样品放大电路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压电陶瓷的输出阻抗极大,我不确定你的放大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再部分频率段波形表现良好

网友D:
你的目标是想快速得知釆样信号频率
1.保证采样信号送cpu前的幅度及波形,逻辑分析仪的波形不足数,得用示波器看.
2.有样品,可与样品互换比较.要整到基本一致.
3.整好了,把你的信号连到样机上,看结果是否一致.
4.你要求零点几秒得到频率,不能用秒闸门计数方法测频,得用测周期方法来换算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目标是想快速得知釆样信号频率
1.保证采样信号送cpu前的幅度及波形,逻辑分析仪的波形不足数,得用示波器 ...

t叔能否分析一些有关伺服控制器维修方面的书籍资料 先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叔能否分析一些有关伺服控制器维修方面的书籍资料 先谢过了

网友F:
1.某些频率段效果好,是因为陶瓷片种类很多,你要买那种频率宽的那种,一般来说都会提供频率-增益图的,
2.进口的陶瓷片比国产的一致性要好,我之前比较过日本富士和某国产的。不过价格差异也大
3.8位MCU额,这个做出来也不会太优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某些频率段效果好,是因为陶瓷片种类很多,你要买那种频率宽的那种,一般来说都会提供频率-增益图的,
2.进 ...

别人也是用8位的MCU做的效果非常好  就是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处理的 放大电路一样,尝试用样机的放大电路波形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电路的增益太高,应该保持在正弦波形下,用ADC量化再做快速傅立叶分析取得基频频率,根据基频频率做校 ...

前辈能私信一下 给一个联系方式吗 文字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有问题发在论坛里就好。

网友G:
试试在LM358的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加电阻电容串联或电阻电容并联,消除芯片的自激振荡

网友H:
说不准人家的8位单片机内部有AD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不准人家的8位单片机内部有ADC呢

人家用的芯片和我的一样

网友I:
我也曾经玩电吉他的。
楼主注意,吉他的声音泛音丰富,看波形像是泛音影响到输出波形了,这种简单的电路不合适的,吉他不是单纯的正弦波。建议用ADC直接采集波形信号再做FFT分析。MCU的速度要够,最好用ARM。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人家用的芯片和我的一样

那你电路是不是没抄全啊,人家可能有AGC进行幅度自适应,在波形顶端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你电路是不是没抄全啊,人家可能有AGC进行幅度自适应,在波形顶端采样 ...

比对过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J:
音频信号出方波?放大器失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音频信号出方波?放大器失真了吧

有一个三极管整形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一个三极管整形呀

我还是在原理图中第一次见到这个样子的三极管呢,呵呵,是我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还是在原理图中第一次见到这个样子的三极管呢,呵呵,是我忽略了

新手 见笑了画的不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K:
C7再串联电阻 ,与另一颗电容达成R•C低通。压电蜂鳴片我有仿真模型。

这样能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滤掉不必要的振鈴。压电蜂鳴片通常是电容性,但它仍带有LC的串联谐振。模型见图。 ...

大牛 PM一下我联系方式 在线等

网友L:
用麦克风来采集不是更简单, 压电陶瓷有频响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麦克风来采集不是更简单, 压电陶瓷有频响限制的,

体积受限

网友L:
手机的mic 2*2mm 左右 和你的贴片元件差不多大小,

网友L:
4010焊点驻极体手机咪头 传声器 4mm*1mm

这个的高度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