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这么用比单独使用一个独立电感优势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0-08-17):
电路设计中,很多场合都是使用共模电感来抑制外界干扰和自身对外的自扰,看过好几个项目都是这样的设计,这样使用其实和使用独立电感外加两个电容组成的PI滤波有什么区别?

好处在什么地方?

通常的设计是电流出入都经过共模电感,上图的设计明显是因为GND不便和控制系统的GND分割造成的。

网友A:
共模是滤一定频率的波,这种连接方式感觉是通过移相叠加改变原有频率特性,达到特性频率消峰填谷的作用,所以降低干扰获得比较好的抑制特性。

楼主:
人脑想象太烧脑了,仿真下或者做个环境测试下比较好。

网友B:
共模差模电感一起用效果才好

网友C:
参考钳形电流表,同时夹在火线零线上,不漏电的话,测不出电流,只夹在一根线上,能测出电流。

网友D:
楼主图电路并无意义,不如使用一只独立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