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内置时钟能否修改?

楼主(2020-08-17):
请问下,pic16F1527单片机内置时钟最高16M,能否通过设置把时钟改为14.318M?多谢

网友A:
不能想当然啊..
要看datasheet手册的规定..
只能是几个整数的频率...

网友B:
这个没得办法

网友C:
这个奇怪的要求应该对应某个特殊需要场景,不妨说出来说不定有更简单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