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5430烧毁问题

楼主(2020-08-17):
(无正文)

楼主:
两根黄线就是24V电源接的船型开关,为啥一上电就烧DC-DC芯片呢?

楼主:
首先说明一下,设计的时候把PH和BOOT电容后的B340A及电感的位置接反了,所以加了一个跳线,然后又忘记了设计开关,所以在DC电源座上焊接了跳线

网友A:
之前没上过电吧?

第一次上电,最好按规矩来,先静态,后面慢慢升高电压,限制输入电流测试

楼主(点评):
静态没问题,我说一下是怎么烧掉的,开始开关闭合没问题,输出了5V,但是当我把开关关闭后就没电了,然后再闭合开关就烧了,我试了两次,都烧了

网友B:
加了这个开关,电源IC需要至少2倍供电电压的耐压。TPS5430不能满足,所以烧。

楼主(点评):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同时通断电源和地还是?

楼主(点评):
为什么是2倍呢?我输入是24V的

楼主:
我今天试验了一下,如果正常的输入24V是不会烧毁的,只有当单独切断24V后再上电就烧毁了,这是什么原理呢?不同单独断开一个上电吗?

网友B:
开关接通时,产生一个强电流脉冲,并且线缆和输入电容产生振铃,电压峰值是电源电压的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这个开关,电源IC需要至少2倍供电电压的耐压。TPS5430不能满足,所以烧。 ...

您好,我昨天上TI官网咨询了一下这个问题,他们的意见是这样的
       首先建议你确认输入是否存在硬开关或者热插拔,需要时软开关启动输入电压。
       其次如果你输入导线较长,在输入增加470uF电容是可以减小导线寄生电感造成的震荡,但是同时也建议增加一个10uF的电容尽量靠近芯片输入脚,并且输入走线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接通时,产生一个强电流脉冲,并且线缆和输入电容产生振铃,电压峰值是电源电压的2倍。 ...

老师,那应该怎么解决呢?去掉船型开关还是在船型开关后端加一个TVS管进行保护?还是怎么处理呢?

网友B:
目测你的板子电流需求不高,那么电源输入串个电阻并不会对效率有很大影响。这是最简单可靠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你的板子电流需求不高,那么电源输入串个电阻并不会对效率有很大影响。这是最简单可靠的办法。 ...

老师,是串电阻好点还是加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后加一个稳压管,再加TVS管进行防护,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是串电阻好点还是加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后加一个稳压管,再加TVS管进行防护,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

看你输入端加了两个哪么大的贴片电容,输入电容是多少?线多有长,先别急着加东西。先减小线的长度,减少输入电容(用10uF,或4.7uF)先试一下。

网友C:
或者你的微信是什么,加个微信,相互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你的微信是什么,加个微信,相互讨论一下。

4.7uf的电容两个0805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输入端加了两个哪么大的贴片电容,输入电容是多少?线多有长,先别急着加东西。先减小线的长度,减少 ...

线长?啥意思不懂啊,线长对这个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你的微信是什么,加个微信,相互讨论一下。

我的qq 1561648283

网友C:
两根外接的线都近可能短,再把输入电容去掉一个4.7uF,换上100uF的电解电容,只能这样试一下了。这个板layout有很大问题。PH脚竟然飞线

楼主(点评):
这个不是重点

网友D:
用过十几年的TPS5430了,从来没烧过,就算将输出对地短路测试,其内部的短路保护都很好,没烧过IC。
估计是输入过压(包括尖峰)。这个IC输入电容可以10uF陶瓷并一个100uF电解,输出电容不要超过220uF。

楼主(点评):
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因为输入的时候产生振铃了,现在改了PCB,领导不让做了,所以没法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十几年的TPS5430了,从来没烧过,就算将输出对地短路测试,其内部的短路保护都很好,没烧过IC。
估计是 ...

您可以试一下直接断开24V,再闭合24V会不会烧毁输入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可以试一下直接断开24V,再闭合24V会不会烧毁输入端

我的产品大部分都是24V~28V输入的。TI的产品,最高36V输入,你觉得它这么差么?

网友E:
你电源设计都没点点保护啊,
至少 二极管 TVS 压敏 共模电感  电解电容 陶瓷电容 组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源设计都没点点保护啊,
至少 二极管 TVS 压敏 共模电感  电解电容 陶瓷电容 组成啊 ...

我不会,还是找本书重新学习一下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源设计都没点点保护啊,
至少 二极管 TVS 压敏 共模电感  电解电容 陶瓷电容 组成啊 ...

哎我不会,我去找找资料,学习一下电源设计吧,这个是根据官方的数据手册设计的,哎,吃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产品大部分都是24V~28V输入的。TI的产品,最高36V输入,你觉得它这么差么? ...

肯定不差啊,就是前端的保护电路我这没有

网友F:
输入端要加保护电路的,没有保护电路会过压击穿这个器件,

网友F:
保护器件的最大限压峰值不能超过超过被保护器件输入端的最大耐受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端要加保护电路的,没有保护电路会过压击穿这个器件,

老师,您那有这方面设计的原理图或者书籍吗,让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电源设计都没点点保护啊,
至少 二极管 TVS 压敏 共模电感  电解电容 陶瓷电容 组成啊 ...

老师,您那有这方面设计的原理图或者书籍吗,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您那有这方面设计的原理图或者书籍吗,让我参考一下

这方面的书籍,我还没有,你可以找找电源电路设计方面的书籍,看看

网友E:
参数根据实际自己调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可以试一下直接断开24V,再闭合24V会不会烧毁输入端

当然不会烧IC,用了十几年了,断开、接入24V都能烧IC,说明你设计得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会烧IC,用了十几年了,断开、接入24V都能烧IC,说明你设计得很不合理。 ...

老师,能让我参考一下您的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