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串口进不了空闲中断,硬件没有问题

楼主(2020-08-17):
我利用DMA+空闲中断,在调试的时候一直进不了中断,求解答
void RS485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ÓÃ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ÕÊäÈë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ªÆµÂÊ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ªÆµÂÊ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TX½Å¸´ÓÃ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RX½Å¸¡¿ÕÊäÈë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²¨ÌØÂÊ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Êý¾Ýλ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λ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ÎÞУÑé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Ó²¼þÁ÷¿ØÖÆÊ§ÄÜ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ËͽÓÊÕʹÄÜ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Ú2³õʼ»¯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ʹÄܽÓÊÕÖжÏ
        USART_Cmd(USART2, ENABLE);//´®¿Ú2ÍâÉèʹÄÜ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öÊý¾Ýλ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öֹͣλ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ÎÞÆæÅ¼Ð£Ñé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½ûÓÃÓ²¼þÁ÷¿ØÖ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ʹÄÜ·¢ËÍ/½ÓÊÕ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Ú3³õʼ»¯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ENABLE);   //ʹÄÜ¿ÕÏÐÖжÏ
        USART_DMACmd(USART3,USART_DMAReq_Rx,ENABLE);     //ʹÄÜDMA½ÓÊÕ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
£»DMAÅäÖÃ
******************************************************************************/
void UART3_DMA_RX_Configuratio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3->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receive_data;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3,&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3,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3,DMA_IT_TC,ENABLE);
}

/******************************************************************************
£»ÖжÏÓÅÏȼ¶ÅäÖÃ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Ñ¡Ôñ×é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TIME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ÏÈÕ¼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Ó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ªÆôTIME2ÖжÏ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TIME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ÏÈÕ¼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Ó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ªÆôTIME3ÖжÏ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UART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ÏÈÕ¼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Ó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ªÆôUART2ÖжÏ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UART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ÏÈÕ¼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Ó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ªÆôUART3ÖжÏ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nsigned char aa;
void USART3_IRQHandler()
{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n=0;
        a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IDLE) !=RESET)
                {       num = USART3->SR;
                        num = USART3->DR;
                        DMA_Cmd(DMA1_Channel3,DISABLE);
                        num = 20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3);
                              DMA1_Channel3->CNDTR=20;
                          //if(floortemp==2 && switchdowntemp==1){
                                        for(n=0;n<num;n++)
                                                          {
                                                                        receive_buf1[n]=receive_data[n];
                                                                }    //½ÓÊÕ5¸ö̽ͷÊý¾Ý
                                          RX_Counter3++;     //½ÓÊÕÊý×éλÖÃ+1
                                                DMA_Cmd(DMA1_Channel3,ENABLE);
                                        uart_receive_flag = 1;

                        }

}

来自 2楼

网友A:
对于有些读后被清零的寄存器或寄存器位,开启那个观察窗时有时会给我们带来些误会。

单片机调试过程中的第3只眼

网友B:
中断事件发生了吗

楼主(点评):
昨天没有进过中断,今天我通过断点查看后把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IDLE)!=RESET改为了==RESET它可以进中断是为什么

网友C:
表示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D:
等于1是空闲吧,不等于1 是忙。中断当然是空闲时候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于1是空闲吧,不等于1 是忙。中断当然是空闲时候发生。

我在https://bbs.21ic.com/icview-359588-1-1.html这个帖子里找到原因了,因为我开着USART3窗口,在读数据的时候把我标志位清0了,所以我才会在==RESET时进入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些读后被清零的寄存器或寄存器位,开启那个观察窗时有时会给我们带来些误会。

单片机调试过程中的第 ...

原来如此,多谢版主给出这么简单又明了的解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