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与电池寿命

楼主(2020-08-17):
各位大佬,请教下锂电池一直浅放电然后恒压充电是不是可以显著延长电池寿命?    目前一个项目要求尽可能延长锂电池寿命,对电池充电时间没有任何要求,也就是说可以一直充电,外部电源一天大约只会中断20分钟,且负载是恒定不变的负载,20分钟大约只会用掉锂电池六分之一甚至不到的电量, 这种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稳定的4.2V电压源,只要外部电压存在就一直接到电池上让其一直充电(当然外部电源和电池供电的切换电路肯定是有的,外部有电切断电池供电,外部失电切回电池供电)

网友A:
大多锂电的寿命与 温度、DOD深度、构成 有关。
1、  三元锂(4.2V)<磷酸铁锂(3.8V)<钛酸锂(2.6V),钛酸锂 20%浅放循环 寿命可以超过三万次
2、 DOD 越大,寿命越短,所以的确是 放电深度 越浅越好。
3、 充电终止电压高低对寿命影响也很大,
         有资料表明, 某配方三元锂电,100%DOD 常温,终止电压 4.35V 寿命 600次,4.25V 1000次,4.2V 超过 1500次 ,  -- 很多充电器、管理IC,批量生产的终止电压,都在 4.35V 附近,只能说是厂家友好,绝对不是 用户友好
         同样这份资料表明,充饱电待机 比 持续恒压充电好,维持 80~90%欠饱和 比 饱和 好,也比 60~80% 好。  其它几种锂电没有找到 类似资料
4、 温度 --> 充放电、储存温度在常温附近最好,特别是 充电,各种锂电 很少允许温度低于0°C,如果产品可能在北方户外使用,不建议使用 锂电

   另外、充饱电仍维持充电,对镍氢电池有好处,对已知种类锂离子型二次电池,都不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锂电的寿命与 温度、DOD深度、构成 有关。
1、  三元锂(4.2V)

感谢wh6ic颇专业的回复,如此来说需要做的是尽可能维持在0度以上充电,浅放电然后恒压充电,设置充电终止电压为4.2V(三元锂电)或者3.8v(磷酸铁锂),且充电至容量90%的时候及时关段恒压充电,让其处于略欠饱和状态,可显著提高寿命,那么此处有一个疑问还请不吝赐教,简单的恒压充电下如何判定容量达到了90%呢?  也就是说在确定的充电截止电压下如何判定充电结束呢?  可否用充电电流小于0.05C或者0.02C作为判定方法? 如可以,该判定方法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wh6ic颇专业的回复,如此来说需要做的是尽可能维持在0度以上充电,浅放电然后恒压充电,设置充电终止 ...

正常 三段式,恒流阶段结束,就是 90% 左右

简易恒压充电 分辨 充到 90% ,可以尝试每隔半小时/十分钟停止充电一次,停止两三分钟后测量记录端电压,找到端电压变化趋势 末端(端电压上升比较快有两个时间,一是容量基本为空,一是接近饱和)

电流降低到 0.02C 的时候,差不多该 100% 饱和了

网友B:
推荐做法:
找颗充电芯片,en受控于单片机
根据电压 开启充电和关闭
浅充浅放,低于3.6 充,4.2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