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S5430 烧毁

楼主(2020-08-17):
用24V供电,用船型开关控制24V的输入,当开关闭合时,接通24V   TPS5430正常工作,当突然断开船型开关后,再闭合TPS5430输入引脚短路烧毁,从TI的官网查到的信息是需要软启动,禁止热插拔和硬启动,说实话,我不懂什么是软启动,船型开关控制24V的通断是软启动还是硬启动呢?

网友A:
当突然断开船型开关后,再闭合TPS5430输入引脚短路烧毁,这是短路输入口?  输出端电压通过内部 MOS 短路, 导致过流损坏吧

网友B:
我也看不懂,为何不详细描述,没有歧义的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突然断开船型开关后,再闭合TPS5430输入引脚短路烧毁,这是短路输入口?  输出端电压通过内部 MOS 短路,  ...

是这样的,就是当断开24V后再用船型开关闭合24V TPS5430的输入就烧毁了,戈卫东老师给出的解释是当闭合船型开关后,会产生振铃效应,输入的电压瞬间很高会超过TPS5430输入的最大电压,官方给的解释其实也是说输出的瞬间电压过高,导致的芯片输入烧毁,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禁止热插拔,需要用软启动,比如用MOS管来控制24V的通断

网友A:
断开输入电源,  再短路输入电源的两个脚, 是一直奇怪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输入电源,  再短路输入电源的两个脚, 是一直奇怪的用法

老师您理解错了吧,是断开输入电源后,再闭合,结果TPS5430的6脚和7脚就短路了

网友C:
开关后面加一个T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后面加一个TVS

这个问题在我的另一个帖子里,已经有老师给回复了,谢谢您